技术问题!关于匹配的协调性,快抓狂了……求个公式!

楼主(2013-01-15):
以450为例:
电压,电流,倍数C,电机功率,电机齿数,大齿盘齿数,……
之间什么关系呀?
我想我调机老调不好,问题在此!

我的飞越450配置:3S  2200毫安 25C电池
                    电机功率3500KV   11齿    大齿盘都一样150齿
                    螺距曲线:最低-2  中点5   最高9
                    油门曲线:最低0   中点65%   最高90%
我目前目标飞航线。

想请老手指导下下啊,不要光告诉我这个曲线或者配置是否合理,教我做面包的方法吧

谁都希望自己的飞机最省电的同时性能最出色。我想其中必有一个数学公式,只是我不知道。
只有知其所以然,才能活学活用,不必抄人家的曲线咯

楼主:
如果能了然其中深奥,我想大家可以共同进步,我当投石问路咯

楼主:
此贴如能得到解决,善莫大焉!搜论坛只是零星见到动力匹配方面知识,谁能系统讲解?

网友A:
电机kv3500,电机齿应该上14t,暴力15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kv3500,电机齿应该上14t,暴力15t

我原先是3800KV配14T。但是电调发烫不敢摸,电机也热。顶多飞个4,5分钟。3500KV,12T是最近才换的。关键想了解所以然才发这个贴救助

网友:
螺距最大11度

网友:
11T很好,很省电、扭力很足,但是你的悬停螺距有点问题,应该中间6-7度
电压越高效率越高,阻力是转速的平方倍,所以大扭力+低转速是最省电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T很好,很省电的扭力很足,但是你的悬停螺距有点问题,应该6-7度
阻力是转速的平方倍,所以大扭力+低转速 ...

长知识了

网友C:
别为这个问题头疼了,参考宇宙450的赤数搭配就行了,绝大多数的搭配很相近或相同
以后你要头疼的事多了,虚位,平衡,炸机,抖舵,一致性差,双桨,不说了,太多了
跳过去这个坎,专心调机练技术练修机才是,路很长,你不会寂寞的

网友:
很多问题你可以搜贴学习,很详细的,就算有老鸟回复也不会说太详细,

打字比不上复制,更比不上搜贴,对不,老弟

网友D:
公式恐怕没有,飞行要靠手感。

你是哪里觉得没调好?
我看你的配置跟油门-螺距曲线还是可以的。
不算省电,但也不费电,至少比较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为这个问题头疼了,参考宇宙450的赤数搭配就行了,绝大多数的搭配很相近或相同
以后你要头疼的事多了,虚 ...

感谢兄弟进言
目前我遇到的问题是啥都调的挺完美了,按部就班的调整,从舵机调到大桨。螺距等都正确了,可是一推油门,双桨好严重。尝试调C连杆(我的旋翼头只能调C杆,别的都是死的),双桨可以调的很小,但是螺距又变了……
遭心呀,飞也能飞,就是震动大又费电

可我就是喜欢完美的东西,所以宁可不飞!

网友:
来学飞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式恐怕没有,飞行要靠手感。

你是哪里觉得没调好?

我就觉得双桨是最难受的。
另外就是特奇怪,为啥我这2条曲线在450上能飞起来,放到火狐220上,愣是离不了地??所以我开帖问下这个有关匹配的问题,猜想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觉得双桨是最难受的。
另外就是特奇怪,为啥我这2条曲线在450上能飞起来,放到火狐220上,愣 ...

大桨做了平衡吗?

火狐220不懂,欢迎楼下的补充。

网友:
阿拓的450直齿标配是3500KV+13T,你的3500KV配11T有点小了吧?除非你用345或360桨。

网友:
双桨 有很多原因  两片桨螺距不同   桨变形  螺距拉杆虚为位太大。。。。。450 建议桨不要加大  飞机会变傻得。。。。

楼主:
回楼上话,1.大桨做过平衡的。
          2.的确有人说我的11T小了。我自己飞着吧觉得还行。可能12T更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话,1.大桨做过平衡的。
          2.的确有人说我的11T小了。我自己飞着吧觉得还行。可能12T更理想 ...

减速比过高会导致马达超转,估计轴承挂得快,而且发挥不出低KV马达的扭矩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先是3800KV配14T。但是电调发烫不敢摸,电机也热。顶多飞个4,5分钟。3500KV,12T是最近才换的。关键想 ...

3800KV配14T、油门曲线:最低0   中点65%   最高90%
你当初这样齿轮比加油门曲线,悬停转速应该很高,这样电机电调发热量大所以烫手啊。

网友E:
总结下我的油门螺距:
油门最大100%,电机的最大效率一般在油门90%以上,所以保持在这附近飞。
螺距最大时稍微掉转。
最大指的是经常用到的最大,就这些了。

楼主:
超级感谢楼上几位的教导,
我得一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