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田宫的静态坦克能改动的吗?本人穷B屌丝那大几千的 ...
问下田宫的静态坦克能改动的吗?本人穷B屌丝那大几千的买不起

楼主(2013-01-15):
有没人解释一下

楼主:
1:16的能改动态吗

网友A:
田宫有1:16的静态?

网友A:
而且就算田宫有16的静态,价格也不会低于4位数

网友B:
静态的1:16有豹1A4和防控豹.........两者价格都是2K多,但是改动的话价格绝对飙到至少4K

网友C:
改完了比直接买静态的也不便宜,而且技术不好的话还不如直接买动态的可靠。

网友:
没改过坦克的建议别考虑拿进口静态来改 搞坏也没配件买 新手可以买部恒龙来试手呀 改件多 配件也便宜 等有一定的基础技术经验后才考虑去改静态吧

网友D:
这个。。 。能问出这个问题的话。。。那应该就是不能改了。。。不如等恒龙豹二吧

网友E:
改肯定可以,建议先拿国产的练手。

网友F:
如果不在手被口水淹没的话。。。可以装一套恒龙坦克的电路上去。

网友G:
田宫16的静态坦克有豹2,豹1,防空豹。豹2有遥控版的,如果买静态版的改,买原厂配件的话,估计配齐比遥控版的都贵了,或者用其他声组电调波箱等改造,折腾半天,辛苦不说,也便宜不了多少;豹1和防空豹,目前能买到的只有静态版本,对于那些实在喜欢的人来说,有米有能力的话,改成动的当然不是问题了。顺便透露一下,配套的声组电调,波箱,有高手正在开发研制中,值得期待。。。

网友H:
可以用号手的1:16静态的改,价格还算便宜!不过有难度啊!

网友I:
16玩恒龙,35的,放心大胆的用田宫吧,这个比例的价位还是可以承受的.

网友J:
能改得起1:16的还是田宫的已经不是穷B屌丝了。。。

网友K:
静改动太繁琐了,尤其是成品模型,目前正在改一个M48,底盘光加内衬都头疼死,还要改摇臂。

网友L:
这样算下来还是买RC成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