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O(更新视频!)

楼主(2013-01-15):
新入O艇一艘,长62CM,重1180g(不含电池),XXD HG3120 KV2800,XXD 80A 水冷电调,432碳塑浆,硬轴系。已试航5块电池,电机微热,船舱已塞满防沉泡沫棉,进水约5ml,目前一切正常。请教各位船老大,这船2S/3S极速各能到多少?视频是狮子3S5200mah电池,速度有50km/h吗?

网友A:
看配置,似乎是超自由空间的船~
你桨小了,电调小了~
3S XXD3120 KV2800 用435桨速度在60左右
把电调换成海王90A或者XXD125A比较保险一点,
另外,虽然你的KV没问题,不过XXD的电机,你最好还是别上4S电了
最后,如果让我猜对了是自由空间的船,建意你把舵机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配置,似乎是超自由空间的船~
你桨小了,电调小了~
3S XXD3120 KV2800 用434桨速度在60左右

被你猜中了!舵机已+钱换成辉胜946R。卖家说用432桨要节电一些,用434桨可能会烧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被你猜中了!舵机已+钱换成辉胜946R。卖家说用432桨要节电一些,用434桨可能会烧电调!

你要是想省电的话,小桨是没错的~
不过,要想要速度,电调的确是小了点~
还是建意升级电调~
这个电机如果电调够力的话,用3S电跑438桨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想省电的话,小桨是没错的~
不过,要想要速度,电调的确是小了点~
还是建意升级电调~

XXD 80A 电调估计实际只有50A,是小了点。
第一次玩船不想投入太多,速度太快不容易操控。
大桨速度快功耗也大,老换电池贴胶布也很麻烦。
我们这里的湖跟西湖差不多大,也是城中湖,
常有些塑料袋呀、树枝呀、电线杆啥的,很容易中奖。

网友B:
碳塑桨最多能顶50KM  当你能跑断这个桨就证明过50K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塑桨最多能顶50KM  当你能跑断这个桨就证明过50KM了

432碳塑桨规格较小,50km/h应该能顶得住吧?CNC桨打到湖里的垃圾就报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432碳塑桨规格较小,50km/h应该能顶得住吧?CNC桨打到湖里的垃圾就报废了!

。。。。腾翔1030 4250kv   上3s下水桨叶即时全扫。。
。。。。xxd 2217   3800kv  3s下水回来,一半桨叶缺损。。。
。。。。祝你好运

网友A:
3120跑432桨也太…………
买块大容量电池吧~

玩航模,省钱是烧钱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腾翔1030 4250kv   上3s下水桨叶即时全扫。。
。。。。xxd 2217   3800kv  3s下 ...

怕怕!回去升级铜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20跑432桨也太…………
买块大容量电池吧~

5200mah动物电池两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5200mah动物电池两块!

老虎的还行狮子的就…………
既然是大容量电池,就换大桨跑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虎的还行狮子的就…………
既然是大容量电池,就换大桨跑呗

电池比较垃圾,全油门跑掉电压很厉害。况且还要升级电调,续航时间也受影响,就不换大桨啦!我们这里我的船是最快的,等有人跑到60码了,我再升级!

网友A:
呵,LZ哪里人呀,有朋友一起跑还是热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LZ哪里人呀,有朋友一起跑还是热闹啊~

湖北0714

网友:
我自己组的锂电池都在用,现在可以跑80+

网友D:
大虾们.我帮朋友问一下.
60cm的cat.轻木自制的.单发.手上只有3s电池.应该有什么电机电调?我看了一下杂牌的80a100块左右.杂牌b3635kv4000.也几十块.这样搭配可以吗?还是用外转子的2218?要用多大的桨?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下,全速只能坚持6分钟,3S5200mah动物电池就报警了!

网友:
差不太多,我用435桨,3S4200,4分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