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外置型UBEC如何接电池的?

楼主(2013-01-15):
下面这个是外置型UBEC 有端子的那头是接设备,那无端子的那头的三根线分别是怎么接电池的?三根线每种颜色代表什么?接什么类型的电池的?

网友:
另外一头是自己动手焊接一个 T插或者 舵机的母头  用来接电池的

网友A:
自己动手焊接JST或者T插或者TX60或者随便什么电源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焊接JST或者T插或者TX60或者随便什么电源头

三根线每种颜色代表什么?怎么接的?

网友:
一般黑色接负,红色接正,输入输出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