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450MX 3400KV 低油门电机启动不了,,电机会不停的抖???

楼主(2013-01-15):
刚入的 亚拓450MX 3400KV ,接上电调,发现轻推油门,电机不停的抖,像是阻力太大启动不了的样子

油门再往上推,电机就转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

电调是 好盈铂金40A  ,油门曲线 0 25 50 75 100

电调之前设置了超缓启动,,,电机抖的时间越长,,,
随后把缓启动关闭了,,,发现电机还是抖...不过抖的时间短了..

网友A:
不要設定溫柔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設定溫柔啟動

已经关啦,还是抖

网友:
450MX磁力比较强,要达到一定的力矩才能转起来,在转起来之前有抖动是正常的

网友B:
电调的进角设置大一点试一试

网友:
从新设置油门行程,调整进角

网友C:
进角调大一点,

网友D:
换成12T的齿就不抖了。

网友E:
啊哈,我的以前也是这种症状,一模一样,不过装上飞机,就可以了,至今都没弄懂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进角设置大一点试一试

现在电调默认15度,要增加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12T的齿就不抖了。

我用的是斜齿,真的要12T??

网友:
直齿是 12T   斜齿9-10就可以了。

网友:
正常现象,装机飞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啊哈,我的以前也是这种症状,一模一样,不过装上飞机,就可以了,至今都没弄懂是什么原因

真的?你用的是斜齿吗?几T?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你用的是斜齿吗?几T?

嗯,13T的,不过现在取下来也能顺利启动,没有一点问题了,你多试试,设置一下进角,如果不用缓启动,估计好启动

网友:
高KV就这样。需要大电流。所以你小油门时电流不足只能抖动。不要管直径推油门就行。

网友F:
真搞不懂这有什么好纠结的,电流不够没达到转动马达的扭力抖两下不是很正常么~ 4楼 不是解释的 很清楚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搞不懂这有什么好纠结的,电流不够没达到转动马达的扭力抖两下不是很正常么~ 4楼 不是解释的 很清楚了么. ...

没什么纠结不纠结,不懂就问,我要问的是知识,不是问马达的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