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37

楼主(2013-01-15):
請問Os37原始油針位置、

网友:
先开两圈,之后听声辨位~

网友:
我现在油针整一圈~!油门曲线71.5一条直线~!3D不是很暴力~!油针还能收曲线也可以增加~!定速设置了2500转3D不过没开过定速~!发动机调整好了就开定速~!

楼主:
謝謝高手祥細解答

网友:
主油针一圈半 副油针记不住

网友A:
1.5圈很富油了~!这个发动机能收到1.0圈以内~!看你用什么油料了~!只要发动机不超转不贫油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圈很富油了~!这个发动机能收到1.0圈以内~!看你用什么油料了~!只要发动机不超转不贫油就OK~!

你用什么油?

网友:
主油针由1.5圈开始慢慢收。
油针位置与天气、排气管、燃油等都有关系,还是需要按实际情况调整的。

楼主:
謝謝、火星先生回答. 但副油針要調嗎?兩針是否要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