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3-01-15):
上面这个图片里面的零件是怎么加工的?不是用"滚”的方法,大家帮我想想办法,都有什么好办法加工。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用滚?

网友:
4轴雕刻机试试看吧

楼主:
滚的方法,精度不高,上面图片上的加工方法,每个齿都是单独加工的,但是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铣床 加 分度头,,,,会很慢的说。。。。

网友A:
分度头 + 片铣刀

楼主:
楼上用什么刀?

网友:
必须要用分度头,卧铣伺候,不难,难得是你没这两样,没多大技术含量。

网友:
分度头+锯片铣刀?

网友:
分度头 + 飞刀 自己磨好刀形

网友:
我看锯片加分度头干不成这样的精度。不知道该零件是干啥用的?如果是传动件必须的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度头 + 片铣刀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的方法,精度不高,上面图片上的加工方法,每个齿都是单独加工的,但是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滚刀头和工件之间,是有传动链的
滚齿时工件并不是说可以由着性子自由转动

铣齿精度不如插/滚出来的高

楼主头像是蒸汽机的模型嘛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
分度头 +铣刀盘.

网友:
先用半徑規量出溝底直徑
再算出齒數後
用螺絲攻就能滾的出來
pitch用螺絲攻比划一下就能找到正確的數值
一般都是小pitch為主

若齒數為30齒時
螺絲攻轉30圈,工件轉一圈
可用齒輪配比.減速箱或是兩個步進馬達驅動以取得正確的減速比
那就可以開始滾了

网友:
楼主,是3D打印机送料机构的元件吗?

网友B:
单刀飞一下就行,没什么难度。
因为这是直线刀形。
一支报废的合金柄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刀飞一下就行,没什么难度。
因为这是直线刀形。
一支报废的合金柄就解决了

正解!!!我们加工小批量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单刀飞一下就行,没什么难度。
因为这是直线刀形。
一支报废的合金柄就解决了

单刀飞一下,具体怎么操作?没有听过这个说法,请明示。

网友(2013-02-14):
3mm送料棍?一起讨论吧

成型刀具。盘形刀具一条一条直接切成。四轴cnc干这个无压力;如果你要自己干而且数量不多的话,刀具自己磨,在车床上搞,打印个纸做的分度盘贴卡盘上,加工材料用铜就行了。

网友:
之前有人用丝锥做涡轮, 和你这个有点类似,试试吧。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是滚出来的,注意看尖槽轴线和零件的轴线不重合,有一个角度,这样的槽用滚刀滚出来的是最省事、省钱的工艺。

网友:
就是个涡轮吧,分度加成形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