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居然这么大!

楼主(2013-01-15):
做了架微风,还挺稳定,就是电池压降大,设置3.5V,上去一会儿就报警。晚上回来做了个实验,3S 25C花牌电池,XXD2212 KV1400电机 8060浆,根据厂家介绍,最大电流约20A。测试电池空载电压11.7V,满载电压10.8V(还不到11.1V呢),压降0.9V。内阻居然有45mΩ。看看各家花牌电池介绍,内阻8.5mΩ,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网友:
同感压降是感觉很大,我的冲浪者2212.KV2450,5*5浆,报警电压3.7V。全油30秒报警。

网友:
观望一下

网友A:
他说的内阻是指单片内阻8.5吧,3*8.5=25.5,虚标1/2对于天C来说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B:
您是不是忘了算插头,线,电调,电机的内阻了?

网友:
一般设置报警电压在3.3~3.4V左右。报警后停飞下来,电压会恢复至3.7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内阻是指单片内阻8.5吧,3*8.5=25.5,虚标1/2对于天C来说在允许范围内

三片并联,内阻难道不是单片的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不是忘了算插头,线,电调,电机的内阻了?

我是用的电显测试电池两端电压。电源线,接头接触电阻都只是负载,不会影响内阻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内阻是指单片内阻8.5吧,3*8.5=25.5,虚标1/2对于天C来说在允许范围内

原来是串联的,是我2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电显测试电池两端电压。电源线,接头接触电阻都只是负载,不会影响内阻计算。

汗,好歹你得弄个四位半的万用表,电显这种业余的东东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标准

网友:
花牌还可以呀

网友:
这个数据我相信差不多可以认为正确

要知道就算是花 ,也分普通版,竞技版
新的,旧的……

网友:
这样测试不科学, lipo的放电平台在3.3-3.4v, 要测内阻, 买个专用的内阻测试表或者带内阻测试功能的充电器.
一般的电池, 我电调设3.2v softcut, 40c以上的电池, 3.3vsoftcut,半油门以上如果出现cut电, 马上降落.

网友C(2013-02-26):
我也刚用206B测我下花牌红皮GT2200 25C 总计内阻45  单片在11-13

网友(2013-04-07):
这么比较起来。。。。我超低价买的电池居然不比那些差呢。。。。不过我也遇到过超低价6s电池居然100毫欧以上的内阻

网友:
3400MAH电池内阻23电流有多大么?

网友(2013-11-18):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用206B测我下花牌红皮GT2200 25C 总计内阻45  单片在11-13

我用306b测试了我的富力25c电池,单芯片在9毫欧,和厂家说的5毫欧差很远,不知道icharger的充电器是否都测不准电池内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用206B测我下花牌红皮GT2200 25C 总计内阻45  单片在11-13

我的icharger 306,富力35c电池测出7毫欧的内阻,实际是3毫欧左右,25c电池测出9毫欧,实际是5毫欧。a123 20ah测出20毫欧,实际4毫欧(10a放电压降0.04伏特算出)。
误差好大,各位有发现这个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icharger 306,富力35c电池测出7毫欧的内阻,实际是3毫欧左右,25c电池测出9毫欧,实际是5毫欧。a123 ...

我说过了,用一下论坛的搜索功能,查一下如何测电池内阻就知道了!充电器的测内阻功能只能做参考,你就是用PL8测内阻测出来的内阻都不准的!
实在懒我给你贴出来相关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4362

网友:
内阻测量的准很不容易的,普通的电流电压推算法是不准的,用专业充电器吧,就是用充电器测,由于电池与充电器的接头有接触电阻,一般测量值会偏大的,特别是在小电流充电的情况下,充电电流越大,内阻测的越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