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ICHARGER 3010B的内阻显示怎么调出来了

楼主(2013-01-15):
忘记ICHARGER 3010B的内阻显示怎么调出来了
充电器是1000W那个
用了 BALANCE CHG 和 LiXX CHARGE 模式都沒显示出来?

网友:
有个单独的界面。208是按esc键3秒,出现信息界面以后按>键。

楼主:
感谢楼上的  还是沒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10B充电放电时是不能测内阻的。机器上电后,接好电池,按2楼的步骤做就可以了

我试试看..  以前好像沒这么复杂,, PL8直接充电时就能看  当时朋友在用306B也是可以看内阻 忘记怎么调出来了

楼主:
接上电池 主线 和平衡头 按住STOP 三秒以上  再按< 就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