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A换无刹车电调测试

楼主(2013-01-15):
今天换了这个电调 可设置攀爬模式 从此不受刹车影响啦 哈哈 而且带低压保护 玩锂电无压力

上视频
http://www.tudou.com/v/aQup6mgvTUE==.html
http://www.tudou.com/v/Z6A5sXGyh68==.html
线性扛扛的

网友:
今天也刚好看到这款电调,340A的,看视频不错啊。

网友A:
悬挂改软了?感觉不错啊

网友B:
求指导,刹车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挂改软了?感觉不错啊

前面8个改软了  后面4个都调至最硬  因为屁股两个550非常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指导,刹车是啥意思???

一般车用电调  前进之后的第一下后拉就是刹车 回中后的第二下才是后退  但是坦克用了有刹车的电调 许多基本功能会因为这个刹车变得不灵活 例如战地回转  后退转弯 都会因为刹车而造成一边履带不动

网友:
不错,看起来挺流畅的

网友A:
个人感觉是目前看到行走效果最好的HL99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车用电调  前进之后的第一下后拉就是刹车 回中后的第二下才是后退  但是坦克用了有刹车的电调 许多基 ...

明白了,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是目前看到行走效果最好的HL99吧

为了增加悬挂行程 我把这里给切了

网友C:
悬挂杠杠是带……杠杠是带……那几的大厦陆虎一杀交互要价,靠一号家里啊陆虎…………

网友D:
悬挂改弹簧了吗,还是只增大了悬挂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悬挂改弹簧了吗,还是只增大了悬挂行程

扭簧是原厂没换 只是往前多打一个洞  所以就软了

网友:
是双流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扭簧是原厂没换 只是往前多打一个洞  所以就软了

不太懂你的意思,是像13楼图那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太懂你的意思,是像13楼图那样吗

LZ应该是把摇臂扭簧往扭压方向旋转一个角度新开一个定位孔,减弱弹力,又把摇臂限位槽开口,增大摇臂行程

网友:
求问楼主 我在淘宝上找到了个和你一抹一样的电调 为嘛 上面写着带刹车,而且貌似我在淘宝上就没看到不带刹车的双向有刷电调啊。。。
你这个是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