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设置软件下 载

楼主(2013-01-15):
本来下 载过中文的设置软件 电脑从装系统后没了 然后去官网下 载怎么都不行 下了后点安装只是个安装包 请教一下亚拓的人怎么回事啊

楼主:
图片来了

下完就生成桌面,点一下就是安装结果什么没有

下完就生成桌面,点一下就是安装结果什么没有

楼主:
哪位大哥 有没有下过的传一个啊

网友:
  • Click 'Download Castle Link vX.XX Now'
  •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click 'Save.'
  • When the download is complete click the bottom at the bottom right 'View Downloads.' This will open a folder containing the download 'CastleLinkInstall_3.41.1' or higher.
  • Right click (click with right mouse button instead of the usual left button) and from the dropdown left click on 'Run as Administrator.'
  • Allow Windows to install the software.
  • Click the 'Next' button through the installation process and be sure to allow the driver to install if Windows asks.
  • Castle Link software is now installed. Go to the desktop, there will be a new blue icon that says 'Castle Link.' The icon opens the program like any other program installed on your compu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