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发射BB的威力有多大,有没有兄弟试过装红外描

楼主(2013-01-16):
看恒力介绍能打10-20米,这个威力应该可以打老鼠了。有兄弟试过给炮塔装红外描或带摄像头的可视描。

网友:
那个威力太小

网友:
距离会随着炮管角度而变化的  威力跟气动手  枪差不多吧

网友:
威力较小,3米外打不穿一张A4的打印纸。我50块钱买的玩具手拉狗3米外能打穿奶粉硬纸盒。

网友:
改成SDD动力的炮塔。

网友:
要威力的话上网买那种火药迷你炮装上去..威力能搞死人....

网友:
永行的 坦克 威力大

网友:
建议你发射尾翼稳定贫铀穿甲弹

网友:
恒力是啥坦克???呵呵呵……

网友:
“红外描”?楼主的意思是否是激光瞄?

网友A:
我也有一台恒龙的。它那个发射bb的装置其实是跟bb手-枪的一样的威力——同样可以把b-b-弹打碎。但是恒龙的设计有问题,当b-b-弹已经上好枪镗时,气筒与枪镗的小胶圈之间没有足够的压力使之密封,从而造成漏气,所以射出来的b-b-弹威力大减。如果把气筒稍微用力往前推一推就能发出与bb手-枪一样的威力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加强原来的弹黄这种方式不太奏效。

这么多字不给打,修改三次了。

网友:
用我的恒龙kv1试验过,最多也就20米的距离吧 不过近距离打在身上还是很痛的,特别是小孩子 千万别打开这个功能 挺危险 打到眼睛一定很受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恒龙的。它那个发射bb的装置其实是跟bb手-枪的一样的威力——同样可以把b-b-弹打碎。但是恒龙的设 ...

没有吧。。能打碎?我用MP5的电波也没做到啊。。已经能10米外击穿厚纸盒了弹还是没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