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雷虎E325好,我是来吐槽的!请厂商回一个。

楼主(2013-01-16):
前日入手雷虎mini titan E325 FL一个,装机过程碰到如下问题:

1、侧板螺丝是真软啊,还不如飞跃的。自攻螺丝刚拧了一大半,居然就滑了。装个机滑了3个。这个厂商可以负责吗?
2、FL版没有单独的说明书,只是附了一张小纸,上面有零件列表和爆炸图。简单的可怜,旋翼头的连杆长度都不说,只能调中位的时候在动手调整了。
3、FL版配的双推是塑料的。装好后整个尾推机构相当干涩,特别是向尾波箱方向的行程!
4、尾桨夹用了双轴承结构,说明书里有垫片,实际拆包的零件里没有垫片,拧紧了非常干涩,如果你拧过头,轴承估计就报废了。
5、尾桨夹和蟹爪的塑料连接件使用的螺丝太软,想拧紧太难。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把它给拆下来,难道是一次性的?

求解释!!

一句话,装到现在为止,感觉雷虎没那么好。请厂商来说明一下。

网友:
1. 1.5的自攻螺丝很小请勿使用大力上紧,1.5的螺丝刀头跟螺丝配合不好很容易损坏。关于三颗螺丝损坏,如果产品本身问题,作为国内代理的我们不会推卸责任
2. 在确定伺服机连杆长度跟十字盘水平之后,以此为基准调整大桨零度中立点即可,一来二去的详细很容易搞定
3. 尾波箱以顺畅为基准,那边的组装有两个小要点可以注意下的
4. 垫片问题请与我联系,
5. 请选择合适牙纹的十字螺丝刀,请勿使用大力,PS"这里还真不是一次性的''

感谢您的选择,如有任何问题,请与我联系,感谢

SKYHOBBY商贸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http://www.skyhobby.com.cn/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skyhobby
官方视频:http://i.youku.com/thundertiger

希望我们能给所有喜欢RC的朋友带来欢乐愉快的RC经历。

网友:
装机问题吧,E325我没有但是见过,感觉做工不错
另外工具非常重要,不规格的工具好东西也拧坏了

网友:
槳夾那裏是有墊片的。
SF的螺絲不應該啊,難道made in China之後。。。

网友A:
可是连杆的长度究竟是多少呢

楼主:
还好上海店的店长小张帮我解决了。总结稍后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连杆的长度究竟是多少呢

45MM左右

网友:
e325pro尾桨我是有垫片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上海店的小张店长。
总结如下:
1、螺丝滑丝的问题,确实是因为工具不合适,国内山寨厂商的螺丝刀精度太差,在雷虎店用雷虎的工具可以正常拧紧。
2、垫片确实没有,小张店长另外帮忙找了两个已装上。
3、尾桨夹的轴承没有预装,自行装配又过于紧,用很大力气都不能推入到位。螺丝已拧紧,其实轴承还未到位。小张店长帮忙处理,使用加热方法,将轴承推入到位后才行。这个我认为是出厂的尾桨夹精度下降造成的。
4、双推发涩确实是应为双推上那个螺丝上太紧了,但是无副翼版卖的价格更高,确将双推简化为塑料结构,不厚道。而且说明书上也没有对安装力量的说明。
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
无副翼版的侧板螺丝相比较以前有副翼版的确实质量有下降。
无副翼版没有单独的说明书,
相似螺丝在安装手册上没有对应螺丝型号的说明,相似螺丝容易错误使用。

再次感谢上海SKYHOBBY小张店长的无私帮助。从反馈来看,雷虎是家负责任的公司,真心希望雷虎质量不要越来越下降,真心希望雷虎能对不足之处有所改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上海店的小张店长。
总结如下:
1、螺丝滑丝的问题,确实是因为工具不合适,国内山寨厂商 ...

问题解决便好,塑胶件的锁紧力道要拿捏好,

关于产品独立说明书,机体是E325V2轴传版的延续,可参考http://l3.yunpan.cn/lk/QvdPhX6FkBvHx

关于螺丝,说明书内部有详细的关于螺丝的尺寸跟料号,希望能帮得上,感谢您的支持与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便好,塑胶件的锁紧力道要拿捏好,

关于产品独立说明书,机体是E325V2轴传版的延续,可参考ht ...

螺丝的问题说明书上确实有明确指示,是我理解错误。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的问题说明书上确实有明确指示,是我理解错误。谢谢指导。

希望小小的325能给您带来愉快的飞行经验

感谢您的支持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