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 plus 和 pro 哪个好?

楼主(2013-01-16):
网上看到450还有个PLUS版本,我之前只晓得有pro和sport,以及老版本SA、SE等等。不晓得这个plus DFC和pro DFC有啥区别?哪个好点呢?

网友:
plus 皮传 到手即飞, 不如pro 轴传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us到手即飞

谢谢,但排除这个因素以及3GX,不知道这两个机机在其他方面有什么差异呢?

网友:
plus皮传,塑料件太多

网友:
尾舵机plus 425,  pro 520

网友:
plus的机身结构和pro一样吗

网友B:
plus很多塑料,这是主要区别,其他和sport V2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us很多塑料,这是主要区别,其他和sport V2差不多

发现了,之前没仔细看,看来亚拓450还是pro比较合适。

网友C:
plus旋翼头和尾巴都是塑料的,不过塑料也很难被破坏,比较结实,性价比的话plus更高点,毕竟差不多的价格配了电池、控和充电器,不过接收和3GX一体化了,必须使用f家的T?J控了,以后升级控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us旋翼头和尾巴都是塑料的,不过塑料也很难被破坏,比较结实,性价比的话plus更高点,毕竟差不多的价格配 ...

我对那个控不感兴趣,看来pro没的说,肯定要比plus好。

网友D:
新手PIUS,老鸟PRO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lus旋翼头和尾巴都是塑料的,不过塑料也很难被破坏,比较结实,性价比的话plus更高点,毕竟差不多的价格配 ...

没有一体化,,还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PIUS,老鸟PRO

等我用我的山寨450和MCPX把基本功练好了就考虑入pro那个高级combo,自己配个3轴就能飞了吧?

网友:
轴传好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等我用我的山寨450和MCPX把基本功练好了就考虑入pro那个高级combo,自己配个3轴就能飞了吧?

高级套装版里面有3GX吧,买回来自己加接收加电就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级套装版里面有3GX吧,买回来自己加接收加电就能飞了!

谢谢!

网友:
不要 plus 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