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config.h修改问题以及飞控问题

楼主(2013-01-16):
Combined IMU Boards

      #define CRIUS_LITE      // Crius MultiWii Lite

independent sensors

      #define ITG3200

      #define ADXL345

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调PID这两组不大一样?LITE,P值调到15就失控,如果换成ITG3200+ADX345的,调到10就失控

顺便说下,拔了调速器总成,终于可以调了……仔细一看调速器总成……我X,明明是飞控……上面有MPUS6000、MAG3110、MS5611……
调速器总成具体芯片是三星S3C6410、512 DDR RAM、2G Nand Flash、SIM模块,最离谱的是,VGA接口……重量约100g,这还是飞控么……

能不能用APM或海盗?总不能让我啃那什么RTLinux或劳什子ARM-Linux吧……

网友A:
话说你有飞控为啥还要调速器总成...直接飞控接电调不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有飞控为啥还要调速器总成...直接飞控接电调不就完事了...

电机电调和总成一起买下来的~卖给我的老师说总成可以让四个电机转速同步,自带平衡

我看总成有额外的接口插飞控的D3\D9\D10\D11的~我就插上了……

后来鼓捣了下~这样装可以双控,MWC的是六通道FM控,总成的是PC端3G路由器漫游控制……舍不得拆下来……

要不是为了调P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电调和总成一起买下来的~卖给我的老师说总成可以让四个电机转速同步,自带平衡

我看总成有额外的 ...

那你不如把mwc代码移植到你的总成上..这样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不如把mwc代码移植到你的总成上..这样多好...

当初我是这样想的的……但MWC固件没有3G模块……还是要MWC飞控,总成上没有FM接收器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来点图看看

机子照片么,早发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