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给用模拟器的模友

楼主(2013-01-16):
电位器在
遥控器
,
模拟器
(单独控)和
舵机
里都有。
目前基本都是炭片电阻的,随使用时间增加炭片被磨损,电阻不能像以前一样均匀变化,就只能更换了。
为什么没有单买的配件阿?
舵机可能是
电机
齿轮也有寿命,可以理解,
遥控吗,估计电位器坏了,也该换了。
我模拟器用的控已经在用第4套电位器了,用的进口的,没有70度的,用大度数的改装的(炭片上涂导电胶,不是银的),
目前效果还行,本身有阻尼,以前的还是尾舵跳,
遥控器就不敢了,
这样做,估计最大行程会有减小,还有炭片上涂导电胶的位置估计的,不准,好在都可调节。

网友A:
我也怕磨损。哪里买的?怎么换?有什么副作用?详细说说

网友B:
捷克有發展一種搖空器 裡面是感應式的 代替電位器~

网友C:
我的还能用,呵呵。不行了,再试试。

楼主:
在用着,好不好的,要多试试才好说,很稳感觉技术提高了
.
还有普通遥控的电位器是70度5k的话,要用300度20k的改装差不多.
不改直接用300度,不是不行,是动作量小于正常的一半,测试不到不能校准--G4.5.
其实70度的也不难找,只不过觉得质量不太好所以尝试下.

网友D:
隔壁坛子上有兄弟将电位器改成霍尔的,说效果不错

网友E:
不会吧,三十年前的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