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器摇杆的操纵方式问题

楼主(2013-01-16):
以上是遥控器操纵的两种方式,我在潜水的过程中发现这两种方式,存在很多争议,由于自己是刚入魔选择一种方式,固定下来,以后要是在该的话就不容易了,请各位老魔不吝赐教,在下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你是问的握杆方式还是手法?
握杆方式一是两根手指捏住操纵杆,二是大拇指压住操纵杆    这个就看个人习惯了

手法一是美国手(左手油门),二是日本手(右手油门)   这个最好和你一起玩的人一样吧,方便互相交流。当然另外还有两种方式,不过都不是主流,就不说了

网友:
其实除了 美国手和日本手 还有其他的。 我就用的MOD3的反尾巴。 看个人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问的握杆方式还是手法?
握杆方式一是两根手指捏住操纵杆,二是大拇指压住操纵杆    这个就看 ...

不好意思我发了两张图片,怎么就没传上去,现在补上图片

网友:
自己的习惯

网友: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你是不是想问什么样的握杆方式正确?没有对不对的说法,这真的要看个人习惯了,我就是大图的握杆方式,这样操控精准度能高一点,中指可以控制3D等各种开关,我们当地也有棋友是小图那种方法握杆,飞得也很好。所以,只要自己感觉舒服,顺手就可以了!愚见莫笑!!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B:
小图方式偏3D。食指用来对付另外至少四个开关(左手-3D、陀螺仪;右手-熄火,D/R)。
补充:LZ图片上小图用的貌似不是专业控,飞手的食指并没有放在需要的开关附近!

用大图方式飞F3C,不过要改一改,食指位置不同,拇指与小图相同。

参见各路老手的表演视频。

网友:
握法(指法)没有刻意用用哪一种,这样你愿习惯用就可以了,

网友:
习惯习惯、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
来学习一下。也说一下感受。双指控制感觉是控制精度高,但是不灵活,可能跟个人技术的熟练有关。单指是灵活,但是控制力度不够,机机会有点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图方式偏3D。食指用来对付另外至少四个开关(左手-3D、陀螺仪;右手-熄火,D/R)。
补充:LZ图片上小图用 ...

请教下:说食指位置不对,那应该怎么放。然后想问问关于操控方式:大家普遍用的是油门杠兼操作尾转向吗?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是自己习惯,如果是别人的握杆方式你未必习惯。

网友:
那样 用这舒服就那样用吧

楼主:
我在一个厂家的教学录像中看到,厂家的技术人员特意交代要两指握住摇杆,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都用什么方式我摇杆,我刚刚入魔,想从一开始就养成一个良好的操纵方式,要是以后再改的话,就不容易了。

网友:
直机一定要用掐奶手

网友(2014-07-12):
直机两个手指比较好

网友: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