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调哪吒控云台

楼主(2013-01-16):
配置,DJI f450+naza+GPS+ DJI 30 esc+ tiger motor 2216 + DJI 1045 桨。 两轴云台是碳纤,木头加轴承自制的,云台用的是E-max digital 金属舵机,感觉会一抖一抖的,(是不是分辨率不行,准备换)。
naza的云台控制设置是横滚感度25,俯仰感度20。 请各位明白的朋友帮我看看应该怎么调参数能更稳?多谢了

拍得时候是傍晚了,光线有点不好。

今天又试飞了一次,结果发现狗没电了……郁闷。先上两张图

网友A:
声音很怪,傍晚没法看到是否有果冻,“两轴云台是碳纤,木头加轴承自制的”,云台是自制的?简易云台这效果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很怪,傍晚没法看到是否有果冻,“两轴云台是碳纤,木头加轴承自制的”,云台是自制的?简易云台这效果 ...

等改天拍个白天的传上来。 一直想请教,什么是果冻啊? 云台是自制的,等白天拍个照更新上来。 我主要是想看看naza上的云台控制参数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调的~

网友A:
等你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上图

图虽然上了,可是云台没了,飞机也待修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1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