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cpx 3d螺距设置

楼主(2013-01-16):
   配的dx7s,按上图是设为 0% INH 50% INH 100%吗?我参考一些其他小鸡的设置,开始是负百分比的,但是说明书上是0%,而且控上螺距曲线也设不了负百分比的。求解。

网友:
百分比没有负的吧,只有螺距才有负数。一般要看你的螺距范围是多大,比如最大负螺距为10°,最大正螺距也是10°的话,那么0%对应的就是-10°,50%对应的就是0°,100%对应的就是10°。这么说你明白了吧?

楼主:
我猜也是你回答我问题了,翻看了很多论坛上的mcpx贴子,都看到你的身影啊。

我也是最近在学习螺距,搞了个一知半解。照你这么说mcpx的螺距范围应该也是-10°-10°之间吧。0% INH 50% INH 100% 这样设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也是你回答我问题了,翻看了很多论坛上的mcpx贴子,都看到你的身影啊。

哈哈,我对此小机很是喜欢啊。你说的是对的,不过你得先在50%的位置调节一下舵机连杆,使得你的大桨螺距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