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道,模拟器检测不到模拟器

楼主(2013-01-16):
网上买的
模拟器
凤凰4.0,提示检测不到
遥控器
,遥控器是jr 9x2.卖模拟器的烦了不理我了呵呵,论坛加了个网友的qq,也把我删了呵呵。只好请教大家了
先开控制台,然后插狗并拨到凤凰档位,控制台选择凤凰,打开凤凰软件,插上遥控自动开机,提示检测不到遥控,是怎么了呵呵?

网友A:
我网上下的 凤凰模拟4.0M 还能在线玩 用你买的破解狗插上就能玩 我就没有什么控制台 天7遥控

网友B:
破解补丁没打 527693635 详情可以咨询我

网友C:
我的好像没有这种问题,安装好就能用了。

网友D:
2u04
請問 A8搖桿抓不到模擬 是什麼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