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新问题!!!

楼主(2013-01-16):
刚刚收到厂家的sao板,插上去一用不错!画面出来了!叠加信息也有显示!!但是当我飞起来的时候,叠加信息竟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都是初始值!,多轴已经在空中,至少高度有变化吧。。。。但是结果没有!!!哪位大侠能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我该怎么办??

网友A:
主控要升级到比较新的版本才支持OSD吧,另外就是canbus的线接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要升级到比较新的版本才支持OSD吧,另外就是canbus的线接没

接了!在原来系统不变的前提下,接在了电源管理模块(PMU)上!!

网友:
那家廠牌gps訊號???

网友:
楼主再检查一下canbus的连接吧,可以贴张照片上来大家一起分析下

网友:
看样子像iOSD 没有收到主控信号,先检查一下连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