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楼主(2013-01-16):
请教老鸟,新手入门需要入手哪种飞机,要固定翼的,给个链接 型号 图片,我要入魔,你们不会拒绝吧

网友A:
那要看你想玩固定翼,还是直升机了。

网友:
塞斯纳,飘飘

网友:
幸福小子、、呵呵、、epo吧、、耐摔、、

网友:
最简单的泡沫飞机

网友:
要选飞行速度慢,而且螺旋桨在后面的飞机要小的

网友B:
机翼在1米左右的,上单翼飞机,要有一定的上反角和迎风角,动力要后推或腰推,要带起落架的,最好是后三点式,四通道的,结构简单的,重要是耐炸,本人飞了3架新手练习机,综合感觉还是飞好小子吧,最后强调一点,新手买空机一定要买正品,不要买山寨货,不然到手后会有很多你不明白的东西等着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翼在1米左右的,上单翼飞机,要有一定的上反角和迎风角,动力要后推或腰推,要带起落架的,最好是后三点式 ...

同意 大鸟兄意见。
另加建议:

(1)  配山寨 Spektrum DX6i 控连AR6100e 6通接收 (共485元,
      以后可配用超便宜35至60元的六通接收)。
      先去你附近飞场问老鸟最多人用的是美国手或日本手,选用相
      同手的可让老鸟帮你。但如果你想直机固机兼飞的话,宜选用
      Devo 10 控,将来可选飞华六通直机。

(2)  价比十家。选定网店后买空飞机加全部配件、工具、锂电、胶水
      纤胶带,可省大量运费。

(3)  买电机时要选比飞机要求大一级的(如标配2208时改用2212),
      并配用最大适用 仿APC硬桨。这可让飞机有足够动力在遇到大
      阵风时仍可控制。

(4)  请教老鸟: 航模都是七分调较、三分技术的。各种配套、调机、
      操控方法等....可让你减少炸机、快乐爽飞。

(5)  找老鸟代装 凤凰4(25元) 或 G6(50元) 模拟器,对练飞有极
      大帮助。

欢迎入魔
陳伯

网友:
航模M60,成本不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说明一下,航模遥控我有天地飞6a,现在在练模拟器,手头比较紧,需要一架飞机一来没事练练,再者可以进一步对飞机知识有所了解。不想走冤枉路,尽量少买东西,毕竟钱少嘛。希望老师们能给个准确的飞机型号规格,配置。图片作为参考,最好有飞机资料链接,想买一架。你们有经验,对现在的模型飞机性能优点和缺点比较了解嘛,我目前也在潜水学习阶段,提高自己,毕竟过硬的知识和操作技术才是关键。最后谢谢陈伯,

网友(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