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2.1飞控 arduino代码设置

楼主(2013-01-16):
MWC2.1飞控 arduino代码设置

    玩了半年四轴写个笔记,以备自己查用,同时分享给模友们,不当之处请各位指正。

    刚开始接触MWC时,容易混淆的几个数字型号:2560或328是单片机芯片型号(存储控制程序用),3200或6050是飞控主芯片型号(控制飞控用)是否正确?

    我的四轴是X模式,550轴距山寨大疆机架,朗宇X2212-KV980电机,ATG-1047桨,好盈20A四合一电调,2200mAH-3S电池,MTK M-89 GPS。目前四轴无风时很稳定,但GPS一直不好用,一开GPS四轴乱跑。

    代码中几个关键设置:

  /****************  The type of multicopter  ****************/
    #define QUADX  //启用四轴X模式

  /****************     Motor minthrottle     ****************/
    #define MINTHROTTLE 1150  //解锁后油门怠速 默认1020

  /****************         I2C speed         ****************/
    #define I2C_SPEED 100000L  //启用这个就够用了

  /****************    Combined IMU Boards    ****************/
    #define FREEIMUv035_BMP //我是3200芯片

  /****************     Cam Stabilisation     ****************/
    #define SERVO_MIX_TILT  //启用云台
    #define SERVO_TILT      //启用云台
    #define TILT_PITCH_MIN    1020  //仰俯舵机最小值,不能低于1020
    #define TILT_PITCH_MAX    2000  //仰俯舵机最大值,不能高于2000
    #define TILT_PITCH_MIDDLE 1500  //仰俯舵机中立点
    #define TILT_PITCH_PROP   10    //仰俯补偿角度,如果反向数字前加“-”号
    #define TILT_ROLL_MIN     1020    //副翼舵机同上
    #define TILT_ROLL_MAX     2000
    #define TILT_ROLL_MIDDLE  1500
    #define TILT_ROLL_PROP    10

    #define CAM_SERVO_HIGH 2000  //快门舵机行程最高
    #define CAM_SERVO_LOW 1020   //快门舵机行程最低
    #define CAM_TIME_HIGH 1000   // 按下快门时间
    #define CAM_TIME_LOW 1000    // 按下快门时间

   /****************    Hexa Motor 5 & 6 Pins    ****************/
       //#define A0_A1_PIN_HEX   //四轴不启用,六轴用

   /****************        Aux 2 Pin           ****************/
      #define RCAUXPIN8     //打开AUX2用于功能控制
      //#define RCAUXPIN12  //作用同上,但不能与上面这行同时启用

  /****************         Gyro filters       ****************/
      #define ITG3200_LPF_42HZ //我是3200芯片

/**************** SECTION  6 - OPTIONAL FEATURES ****************/
     #define LEVEL_PDF //稳定模式增强,可以启用,默认不启用

  /****************     TX-related     ****************/
    #define DEADBAND 6  //遥控信号误差,默认值就好
    #define ALT_HOLD_THROTTLE_NEUTRAL_ZONE 20  //气压定高时有用,忽略油门摇杆轻微动作

  /*****************          GPS      ******************/
    #define GPS_SERIAL 2    //启用端口
    #define GPS_BAUD   9600 //我的GPS波特率

    #define GPS_LED_INDICATOR  //指示灯

    /* Get your magnetic decliniation from here : http://magnetic-declination.com/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6.34f //当地磁偏角,上面一行有网址

  /****************          Buzzer        ****************/
    #define BUZZER  启用蜂鸣器

  /****************   battery voltage monitoring  ****************/
    #define VBAT              // 启用电压报警,要接好电源检测线
    #define VBATSCALE     131
    #define VBATLEVEL1_3S 114 // 11.4V时响一声 4S电池设置请模友补充
    #define VBATLEVEL2_3S 111 // 11.1V时响两声
    #define VBATLEVEL3_3S 99  //  9.9V时响三声
    #define NO_VBAT       16 // Avoid beeping without any battery

  /****************    motor, servo and other presets     **************/
    #define MOTOR_STOP  //解锁后电机不转

  /****************  IMU complimentary filter tuning  ****************/
    #define ACC_LPF_FACTOR 100  //软件滤波器,优化传感器数据,减低震动等影响 以下全部启用
    #define MG_LPF_FACTOR 4
    #define GYR_CMPF_FACTOR 400.0f
    #define GYR_CMPFM_FACTOR 200.0f

网友:
3200或6050应该是传感器……

网友:
貌似要发新版本了 这几天更新很快

网友:
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楼主你基础概念都错了

2560和328是单片机型号,也是主控芯片型号

所有的姿态解算和控制都由这片主控芯片完成

MPU6050是一个6轴传感器,相当于继承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

这只是个传感器,给主控芯片提供数据以进行姿态解算和控制的

网友:
请教下,打开液晶模块需要那几句语句?

网友:
话说软件滤波启用和不启用效果一样

网友:
那么,如果是用作单独的云台增稳,不需要解锁,只需要上电就保持云台平衡,会不会是以下设置额
/****************  The type of multicopter  ****************/
#define GIMBAL  //启用云台

/****************         I2C speed         ****************/
#define I2C_SPEED 400000L  //传输速率400KBPS

/****************    Combined IMU Boards    ****************/
#define FREEIMUv035_BMP //3200芯片

/****************     Cam Stabilisation     ****************/
    #define SERVO_MIX_TILT  //启用云台
    #define SERVO_TILT      //启用云台
    #define TILT_PITCH_MIN    1020  //仰俯舵机最小值,不能低于1020
    #define TILT_PITCH_MAX    2000  //仰俯舵机最大值,不能高于2000
    #define TILT_PITCH_MIDDLE 1500  //仰俯舵机中立点
    #define TILT_PITCH_PROP   10    //仰俯补偿角度,如果反向数字前加“-”号
    #define TILT_ROLL_MIN     1020    //副翼舵机同上
    #define TILT_ROLL_MAX     2000
    #define TILT_ROLL_MIDDLE  1500
    #define TILT_ROLL_PROP    10

    #define CAM_SERVO_HIGH 2000  //快门舵机行程最高
    #define CAM_SERVO_LOW 1020   //快门舵机行程最低
    #define CAM_TIME_HIGH 1000   // 按下快门时间
    #define CAM_TIME_LOW 1000    // 按下快门时间

/****************        Aux 2 Pin           ****************/
      //#define RCAUXPIN8     //不需要任何额外功能控制
      //#define RCAUXPIN12  //

/****************         Gyro filters       ****************/
      #define ITG3200_LPF_42HZ //3200芯片

/**************** SECTION  6 - OPTIONAL FEATURES ****************/
     #define LEVEL_PDF //稳定模式增强,云台启用

/****************     TX-related     ****************/
    #define DEADBAND 5  //遥控信号误差

  /****************  IMU complimentary filter tuning  ****************/
    #define ACC_LPF_FACTOR 100  //软件滤波器,优化传感器数据,减低震动等影响 以下全部启用
    #define MG_LPF_FACTOR 4
    #define GYR_CMPF_FACTOR 400.0f
    #define GYR_CMPFM_FACTOR 200.0f

但是请问输入怎么接?RCG帖子是这样写的
The MultiWii gimbal connection only uses the receiver roll & pitch input & 2 servo outputs for a PITCH and ROLL camera/gimbal stabilization.
No ESC's are controlled.
The servo outputs are driven for each axis by a superposition of the calculated angle + the position of the RC input channel.
multiwii作为单独云台的时候只需要连接到接收机的roll、pitch输出,飞控板需要连接两个稳定舵机(分别是roll/pitch舵机),不接电调
舵机输出的角度是飞控计算的和来自接收机的PPM信号叠加角度。

意思是,接收输出的pitch/roll(或者是别的通道)接到飞控的pitch/roll,飞控的A0/A1/A2接三个舵机(两个为两轴云台舵机,一个是快门按压)

不知道我这样接对不对

网友:
好帖子= =为什么会沉了。。。都是DIJ了吗。。

网友A:
问一下 为什么从官网上下 载下的程序在烧写时会报错 就是下面弹出一个黄色的框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 为什么从官网上下 载下的程序在烧写时会报错 就是下面弹出一个黄色的框子?

是不是选错芯片了?
TOOLS-》board-》选择合适的。

网友:
2560板子还是不能开启云台增稳 求答 案

网友B(2013-03-03):
//#define MPU6050_LPF_256HZ     // This is the default setting, no need to uncomment, just for reference
      //#define MPU6050_LPF_188HZ
      //#define MPU6050_LPF_98HZ
      //#define MPU6050_LPF_42HZ
      //#define MPU6050_LPF_20HZ
      //#define MPU6050_LPF_10HZ
      //#define MPU6050_LPF_5HZ       // Use this only in extreme cases, rather change motors and/or props
这些语句有用么?选择哪一个呀

网友:
这个贴怎么能沉呀   我在学习   一起搞起来   不要依赖大疆、玉兔、KK、等什么的!

网友C:
GPS一直不好用,一开GPS四轴乱跑...

怎么解决??

网友D:
受益匪浅,正在研究2.1版本。

网友:
留个记号  研究

网友:
LZ有没有研究过和OSD共用GPS信号,或者是让OSD出现虚拟地平线如何设置,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5355

网友:
哇~!代码党

网友(2013-05-09):
顶一下,我的也是MWC,学习中……

网友(2013-06-17):
这么好的帖子不能沉啊!楼主和ls老师继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fine MPU6050_LPF_256HZ     // This is the default setting, no need to uncomment, just for  ...

选42HZ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S一直不好用,一开GPS四轴乱跑...

怎么解决??

同问啊,貌似GPS不管用,正在研究中

网友(2013-07-21):
请问:
core.a(main.cpp.o): In function `main':
C:\Program Files\Arduino\hardware\arduino\cores\arduino/main.cpp:1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etup'
C:\Program Files\Arduino\hardware\arduino\cores\arduino/main.cpp:1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loop'
这是怎么解决呢,新手一枚,望赐教

网友E:
啊,解决掉了,哈哈,一个这么二的问题

网友(2013-11-18):
这个代码很有用

网友:
请教328的MWC连接GPS不能搜星的问题,I2C转接UBLOX GPS 波特率115200 刷新率5HZ MWC参数里设置
#define GPS_BAUD   115200
#define UBLOX
#define I2C_GPS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2.67f

网友(2013-12-18):
引用 网友D:
受益匪浅,正在研究2.1版本。

请问2.1版本你研究的怎么样了?目前我无法控制MWC下降速度

网友F(2014-02-24):
引用 网友E:
啊,解决掉了,哈哈,一个这么二的问题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哈哈,我也解决了,是挺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