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是新人,入手425,希望大家关怀!!!!!

楼主(2013-01-16):
还是那个问题,按照说明书上,调整连杆。可是和实际安装都呀改短,是这样吗?
舵机
分别是mks1210 ds650.
还有就是,这两款舵机,和那个牌子舵机臂通用阿,想换花形的。

楼主:
顶到又大侠回答

网友A:
哇 黑社 会大哥。又看到你了。。655用标准舵机臂

网友B:
连杆不用看说明书调,要自己根据实际调。先把一个调差不多连上,另一个看看能不能连上,连不上的话就把一个边长,另一个变短,多十几次就行了。装之前先拿尺子大概量一下连杆需要多长。反正连杆装好了杆是平行的,运动起来很顺就对了。杆不一样长会卡主

网友C:
现在 还有425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