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图传自带视频接口,3.5MM音频那个是怎么定义的,请DJI工程师可怜可怜,指条路吧

楼主(2013-01-16):
买了DJI 图传,3.5MM的音频头,是视频输入,怎么定义的,请DJI的技术,给说说吧。说明书又不写,安装视频拍的都是简单的安装,谁不回。请教半天没人回答,还告诉我自己一根根试一下,鬼知道会不会烧掉。。。
什么事都做的不清不楚,最重要视频接口不说,3.5MM接口你叫我接随身听吗?

网友A:
图传有一个pdf说明档的,可以联系DJI或者代理发给你吧

网友B:
自己用万用表量下不就行了

网友C:
自己DIY转接线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有一个pdf说明档的,可以联系DJI或者代理发给你吧

pdf早就看了N遍,你要是能在PDF里找到相关内容,你厉害贴出来给我看看。PDF网络上多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DIY转接线的飘过!

怎么接线,能不能共享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万用表量下不就行了

万用表如何测?请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接线,能不能共享一下啊。。

用一个3.5MM的音频母头,最好选择三芯的。
带电线的也行,不带电线的自己焊的更好。
音频母头的黑色出线接图传线的黑色线,图传线的黄色线,就要你自己试试了,与音频母头的线连接起来哪个有图像接哪个,主要是排对了线序就行。
当然,带电线的音频母头,可能会出现接好以后都没显示,插头拔出来一点才有显示,这说明线序有问题,到时自己调整。
不带电线的母头就好说了,自己焊,DJI 5.8G图传的3.5MM接口插到母头里试,怎么接有图像,就怎么焊接。

网友:
音视频插错不会烧,插头定义拿万用表测,黄色是视频。

网友(2013-02-23):
线的颜色不准,我的黄色是电源地线(万用表量的,估计是短路)灰-3.5中 紫-3.5地  空-3.5头  白、绿-电源正极 黑、黄-电源负极  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了。

剪断3.5的那根线 里面就两根 一根黄色 一根屏蔽线。直接从3.5出接视频容易。电源一样。

网友:
DJI 5.8G发射3.5mm接头线位:根部,地线/负极;中位极,视频V;顶位,音频A。

网友:
13楼真不靠谱啊!根部地线,中间视频信号,顶端是12V供电。大疆图传没有声音传输的!

网友(2013-05-16):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到底是怎么样的呀。谁能告诉我一下。

网友:
恩恩,强烈要求,大疆最好仔细说明一下线的问题。那个接口实在是蛋疼。这个图传是给osd配套使用的。接osd倒是很容易,说明也比较明确。但是单独图传接电源就很让人犯晕。

网友:
大疆技术能解决下吗?

网友:
还不解决继续顶!!!!!

网友:
万用表不会用啊 那就坑自己了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楼主买个万用表吧

网友D:
顶顶,表示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