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交流贴--中文资源共享交流

楼主(2013-01-16):
鉴于国内MWC的中文资料匮乏,特开本帖让同学们一起交流MWC的使用经验与资料,让MWC飞行的乐趣变得更大更广。

先发点之前整理的资料吧。见下帖

楼主:
如何修正MWC飞行器的飞行

如何修正MWC飞行器的飞行
适用于主控版本:1.7及以上

1.在acro模式(即headholding模式)下修正
每次电源启动时,陀螺仪传感器都会被重新校准,但你也可以手动校验陀螺仪:
油门最低+航向最左+俯仰后倾(Full throttle down + full yaw left + full pitch backward)

在acro模式下起飞,然后使用发射机的微调修正你的飞行器的飞行。
不需要降落,在飞行中使用微调按钮修正就行,直到飞行效果达到你满意为止。

2.在stable模式(即ACC模式)下修正
(1)你必须先在acro模式下修正好你的飞行器;否则,会把acro模式下的修正混合到stable模式下,到时你又必须在stable模式下进行修正。

(2)校准加速计
水平稳定地放置好飞行器;
给马达上锁;
油门最大+航向最左+俯仰后倾(Full throttle up + full yaw left + full pitch backward)

(3)解锁马达,在stable模式下飞行
通常,以acro模式起飞,然后在空中切换到stable模式。因为如果稳定模式需要大幅度的修正,那么以acro模式会容易起飞。

如果发现在stable模式下飞行时,飞行器往右飘和往后飘,那么切换回acro模式(为了更好的降落),给马达上锁;

(4)飞行器降落后,进行修正
别调整你的发射机中的微调;
油门拨到最大(必须大于1900);
现在使用你的横滚摇杆和俯仰摇杆,你可以在stalbe模式下修正了。
根据你想要改变的中值角度,将俯仰摇杆拨到最大/最小,或将横滚摇杆拨到最大/最小。状态LED将会闪烁一下确认每次的变化。

比如,你需要将俯仰摇杆的中值往前倾大概4~5个摇杆点,那就意味着需要将俯仰摇杆从中心拨到最大值然后返回中心4~5次。每次当摇杆推到最大值时,你都会听到蜂鸣器叫一声、看到状态LED闪烁一次。

修正之后,重复步骤(3),直到你的飞行器在stalbe模式下完全水平为止。

如果你想重置stable模式的修正,那么重新安装步骤2进行。

原文
How to trim your Copter: version 1.7 and more
1. Trim in “acro” = headholding mode:
Calibration is made on each power on, but you can do it manually like before:
Full throttle down + full yaw left + full pitch backward
Just fly in acro mode and trim your copter with the trims on your transmitter.
No need to land, just do it in the air and trim as long as it looks good for you.

2. Trim in “stable” = ACC mode:
1. You have to trim your copter in “acro” mode before.
So your copter is perfectly trimmed in acro mode.
Otherwise you are overmixing trims from acro mode to stable mode and you have to trim stable mode again.

2. You have to calibrate ACC.
Copter must be stable and level at the ground.
Motors disarmed.
Full throttle up + full yaw left + full pitch backward

3. Now start motors and fly in stable mode.
Normally its better to start here as normal in acro mode and switch to stable mode while in the air.
Because if stable mode needs much trim, its easier to fly in acro mode.
Okay, so you are now with stable mode in the air and the copter drifts to the right and backwards.
Switch back to acro (easier to land) and land your copter.
Disarm motors.

4. Now trim the ACC mode.
Don’t touch your trims on the transmitter.
Give full throttle (must be >1900)
With the help of your roll and pitch stick you could now trim the ACC mode.
full PITCH forward/backward and full ROLL left/right (2 axis possibilities) will trim the level mode according to the neutral angle you want to change.
The status LED will blink to confirm each ticks.
So for instance,  you have to move the pitch stick full forward about 4-5x.
That means from neutral to full and back to neutral, 4-5 times.
You will here the buzzer each time beep and see the led each time blink, when move full forward.
The same for the roll axis.
After that start your motors and do again 3. until your copter is complete in level in ACC mode.
If you want to reset the ACC trims, just do step 2. (ACC calibration)

楼主:
MWC 遥控器的解锁加锁、陀螺仪和加速计校准和飞行姿态校准操作

解锁:
油门最小 + Rudder摇杆拨到最右

上锁:
油门最小 + Rudder摇杆拨到最左

陀螺仪校验(acro模式)
每次上电后,飞控都会重新校验陀螺仪,但你也可以手动校验陀螺仪:
油门最低+航向最左+俯仰后倾(Full throttle down + full yaw left + full pitch backward)

加速计校验(切换到stable模式)
加锁状态下:油门最大+航向最左+俯仰后倾

Trim操作
加锁状态下:
油门拨到最大(必须大于1900)
现在使用你的横滚摇杆和俯仰摇杆,你可以在stalbe模式下修正了。
根据你想要改变的中值角度,将俯仰摇杆拨到最大/最小,或将横滚摇杆拨到最大/最小。状态LED将会闪烁一下确认每次的变化。

楼主:
WMC配置程序界面解析

楼主:
再盖一层

楼主:
占起 备用

网友:
2.2发布了吗?

网友:
必须顶  这贴不能沉啊

网友:
我还在考虑下学期要不要把兔子换成AIOP呢

网友:
咨询MWC lite 传感器调好了,四轴中有一个电机在加油门时变化幅度小,有时还不转,请高手指点!强烈支持MWC飞控!!!

网友:
MWC资源帖太少 必须顶上

网友:
必须顶 期待楼主更新

网友:
貌似没更新了= =
我现在遇到问题了。。。这几天准备在家把机子调好。

调MWC时,
一、关掉所有的option
     angle(自稳,在以前的帖子中老版本是叫level??)也不开。
二、ROLL和PITCH的I、D值都调为0,再调P,从小到大,慢慢试
(但我不太清楚怎么样才算高频振动,我用手托下方,向任一方向压,确实有阻力,也会震荡几下,然后就偏着那个方向稳了)。

三、调D值
(我看有些前辈的经验是要选调I),调D值时,就会很明显感受到差异。所以D值还是比较好调。

四、调I值 。这个我一直没调好,以前飞不太稳时,用的0.015.后来看dongfang的某个帖子,说调大于0的最小值,我就用过0.001,没明显差异。。。可能我比较水。。。

五、开anagle,低中高全开。再调p,发现,飞行器在回姿态时有很明显的抖动。然后就翻过来了......所以把P值又拉小。

最后还是没能飞的太稳。感觉达不到很多人说的那种能够悬停的地步。

这是我今天调试经过,希望各位前辈、朋友能够指点下。

网友(2013-03-16):
都2.2了。期待楼主更新。

网友A:
继续记号 备用

网友B:
记号先,等楼主更新

网友C:
记号,上了再来参考……

网友D:
LZ的精神要支持的。

网友E:
MWC,新手有点难对付

网友F:
新手刚进了块MWC,期待跟楼主学习。

网友G:
顶起,等待资料...

网友H:
我想知道我们MWC的控怎么设GPS返航!

网友I:
学习了,楼主要继续呀!!!

网友J(2013-06-03):
楼主这说明很有用,原来有些不明白的地方现在搞懂了,如果能把各个PID的含意解一下那就太好了~,顶起

网友K:
MWC 蛋碎了一地

网友L:
强烈支持MWC飞控!!!

网友M:
很受用,感谢LZ

网友N(2013-07-13):
顶起必须的

网友N:
咋没更新了呢?楼主~~搞了很久了,还是没有搞定PID,默认起来总感觉有小抖,然后越调越乱越调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