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代K8 简单评测

楼主(2013-01-16):
已经有很多“k8托”贴了第2代k8的贴图了,所以我也懒得贴拿到手的k8裸照了。总之第二代k8跟第一代的辨识是很容易的
1)可以升级
2)焊锡好了很多。第一代k8焊锡用的就是伪劣产品,加热后不会融化,只会变成粉状的渣,只能添加新的焊锡兑焊。 这也是第一代k8质量参差不齐的主要原因(我的人品较好,使用了一个月都没有抖舵失控的问题,但是那些遇到抖舵失控的玩家我相信也是真实案例,就凭用的焊锡,第一代k8完全可以说是地沟油类的产品)
3)电路板边缘有无用的金手指辨识

初步在250测试,目前一切正常。至于是否稳定就要飞一个月左右才能得出结论了(性能我倒不担心,即使第一代k8也不会跟v8有任何性能差别).

到底是否值得用k8,我的看法是450以下不会有太大问题,即使失控也容易控制,杀伤力不大; 500、600、700这样的大鸡就不要用吧,这样的飞机失控了速度极快,打到人即使不死也是重伤了,拿k8来飞700完全是罔顾他人安危的做法。

网友:
抢个杀花

网友:
k8在用,以后试试MB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支持和认可。由于这次的外壳稍脆给楼主造成的不便请多见谅。大家要注意拆装外壳的时候注意力度,力度大了螺丝孔容易开裂,虽然并不影响螺牙受力和使用但终归不太好。

网友:
我认为K8使用在450  500上都没啥问题。我也入手了一个第二代K8,做工比第一代强上不少。还可以升级。

网友:
暂时没有发现不正常的情况。。。希望能和V8一样稳定。

网友:
我还是用 正品V8

网友:
不予评论

网友:
不玩大机

网友:
我是初级鸟  旧版K8与新版K8飞不出任何区别  现在2台PRO混在一起   我已分不出哪个PRO上面是新版  哪个是旧版了

网友:
可以升级不错

网友:
LZ说的没错,先拿450飞个几十个起落,当验证他的稳定性能。没问题呵呵飞500以上也行的哦!

网友:
我的450换回了3gx,一个250用一代,一个120用一代,小鸡无压力。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各种托儿满天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支持和认可。由于这次的外壳稍脆给楼主造成的不便请多见谅。大家要注意拆装外壳的时候注意力度, ...

购买连接

网友:
不知道MIKADO会不会推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网友:
谢谢SUV分享,K8在路上了。

准备放在450上

网友:
LS的搞个用下,也体会头等舱的待遇啊!

网友:
顶SUV的帖子。有空的时候给写个D10的详细刷机教程啊。呵呵

网友: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

网友:
能出个  v8    的原装外壳吗

网友:
你妹的文字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种托儿满天飞

你妹的,好东西就应该分享。。。不然大家怎么知道啊。。咱这也是搞搞德国佬,报报八国联军的仇啊。完了还造福祖国淫民。。咋不对了

网友:
对魔友来说   管它啥8       安全好飞就O了
对商家来说   管它啥8       安全挣钱就O了

别的都是浮云   是浮云哈

网友:
手上有2只第一代的在飞,没有问题。。。现在等第三代3传感器的

网友:
哈哈,我也觉得,还是小鸡用山寨的吧

网友:
先用小鸡当验证品,使用一段时间没问题,上上大机也无妨

网友:
为什么要拆壳?

网友C:
麻烦请教一下。我入了个K8,接上电机,上电,电调只响D的一声,推油门根本没反映,其他通道均正常。用Dsm2卫星直接插K8的,K8当接收。电调信号接RX B。请教一下具体要在哪里设置呢?还有一个问题,我用mks的8910.我该选他所列的哪款futaba的尾舵机呢??

网友:
呵呵 看来独立3陀螺的K8应该叫第3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请教一下。我入了个K8,接上电机,上电,电调只响D的一声,推油门根本没反映,其他通道均正常。用Dsm2卫 ...

油门行程校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请教一下。我入了个K8,接上电机,上电,电调只响D的一声,推油门根本没反映,其他通道均正常。用Dsm2卫 ...

这个问题八成和电调有关。
1、确认电调油门行程设置了;
2、确认进行了bind绑定,绑定后看v8界面的各通道映射是否和控里的映射一样;
3、在bind设置界面确认进行了失控保护设定;
4、确认控的通道输出和v8界面数值吻合,最低油门应该显示100%

网友:
su兄的帖子要顶,刚好想入个K8,第二代,最直接的方法怎么辨认?

网友:
K8、+500爽飞到爆!

网友(2013-04-25):
我想知道为什么不能用在大机上,既然都说性能没区别,为什么用在大机上就会失控。请问这结论从哪里来?我很理解不了。现在老说什么一代,二代的。这个到底是谁定义的。一代是什么名字,二代又是什么名字。这个我也不理解。,vb用在大机上没有失控的可能性吗?谁又有这个数据?苹果电脑说用ios系统绝不死机,还不是一样有。谁能保证。。。只能说是一定要主要安全。。老是那一些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的说法来传。真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支持和认可。由于这次的外壳稍脆给楼主造成的不便请多见谅。大家要注意拆装外壳的时候注意力度, ...

知道了K8第一代第二代的区别,那能说一下K8第二代和正V8之间的区别吗?就电路板而言,外壳忽略。

网友:
知道了K8第一代第二代的区别,那能说一下K8第二代和正V8之间的区别吗?就电路板而言,外壳忽略。

网友:
表示没用过

网友:
现在第三代和gv8000都出来了~求评测~

网友(2013-06-24):
買個試試!用在500!

网友(2013-07-26):
垃圾玩意,你玩玩可以,要求不要太高,夏天32度天气就无法通过自检.售后服务也没有。

网友:
500的杀伤力是不用说了,但450的也很厉害,砍到脆弱部位也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我觉得山寨货还是250或以下用,而且要周围没闲杂人。

网友:
k8+接收器能替换mini cp的主板吗?

网友:
200以上的6通机都应该远离:小孩、老人、孕妇、醉酒者、小脚侦缉队等行动不甚灵活的人群。
只要在安全的区域飞灰机     K8上多大的灰机都行。

网友:
用V8的飄過.......

网友:
别太挑剔了,山寨做成这样,,,行了

网友(2014-09-13):
SUV大大,有关D10固件问题求教,刷的http://yu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622023658&uk=2721382738#dir/path=%2FDevil10 你的最新版,但是制式切换成PPM后(玩模拟器),发射功率固定选择100UW(最小功率),但是一回到主界面,右边显示的是150MW,是显示BUG呢?还是功率BUG?

网友:
k8二代多少米呀

网友:
本人K8一直3D爆操亚拓550!表示无压力

网友:
听说第一代的传感器是进口的,第二代是国产的~

网友(2014-10-13):
兄弟 我是玩多旋翼的 有个电调刷BLHeli的问题请教: 飞腾30a电调已经刷好BLHeli固件 在油门行程校准时  误进入了参数设置 搞乱了参数 请问有什么办法恢复到原来的设置?  油门行程校准只要油门杆上 下 一次就可以了? 上 下 上 就进入了参数设置了?

网友(2020-09-08):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支持和认可。由于这次的外壳稍脆给楼主造成的不便请多见谅。大家要注意拆装外壳的时候注意力度, ...

请问您这个头像是K8还是V8的电路板?

网友:
金属版本K8 用在700,550 520 470上,没出现过任何问题飘过~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