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信号自制

楼主(2013-01-16):
今天采购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到货了,但是没有控制信号。
能不能用555自制一个啊,功能:可以调速,正反转就可以了,要求不高,原来没接触过这些东西,主要想学习下步进。
哪位能给个电路图,谢谢!

网友:
沙发告诉你可以用555做一个,就是个脉冲发生器。正发转不归它管,要看你加在驱动板DIR脚的电平高低了。

楼主:
是不是占空比50%,频率要求多少呢?dir电平那个接5V或地就行啊?

网友A:
“采购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到货了,但是没有控制信号。”
你不联系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购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到货了,但是没有控制信号。”
你不联系商家?

没有,这个也可以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也可以问啊

你怎不买步进脉冲发生器?直接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不知道有这东西,买来也没什么用啊,买驱动器和电机只是来玩玩,再进一步搞台小雕刻机玩。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想了解下驱动和电机。

网友A:
有人做过,不过淘宝上的也不贵,50—7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做过,不过淘宝上的也不贵,50—70左右。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大致这个意思。

网友:
什么板都不用啊,直接可以接并口输出,看插头里有引脚号的,对应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