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35的好改,直接装上电机和声组什么的就可以了!~~~

楼主(2013-01-16):
貌似是号手外销版的??活动悬挂加活动履带都有。。。

网友A:
外销就是好,外国人掏钱多就是受照顾啊。

网友:
并且还是狮子,真不错

网友:
看来模型生产商们都知道大家喜欢拿来改遥控了吧,真好啊。

网友:
这个淘宝买的到吗,货号是多少

网友:
找到了,是AH35A005吧

网友:
狮子,国内有卖的。200好象

网友:
另外这是静态模型,活动只是简单的活动而已,他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场景的时候履带路轮能更好的贴合地面增加仿真效果而已。并不是动态的。强度根本不够,转两下就断开了。另外这种活动履带静态模型中很常见。还有活动悬挂很多静态坦克都很容易。没什么好稀奇的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不是号手的外销,这个牌子什么来头还在扯饿,说明书的风格,编号风格跟号手和威龙有点类似但是否就是马甲很难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销就是好,外国人掏钱多就是受照顾啊。

不要乱说,什么外销就好什么的,静态模型国内都不错,大部分也都能买到。价格可能比国外还便宜。而且这个牌子新出的是否是号手马甲厂没有定论。

网友A:
是啊,但是不可否认,国外的质量要求就高,外销的的确质量要好些。

网友:
这模型一般,组合的时候问题不少。新厂家新模型要谨慎购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但是不可否认,国外的质量要求就高,外销的的确质量要好些。

静态模型国内几家知名厂,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外销版,老外什么货国内就什么货,而且国内卖的比国外还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