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機進角/齒問題~~ 幫忙解釋~~

楼主(2013-01-16):
                低進角是否低轉速高扭力 ,高進角是否高轉速低扭力 ,如果480用6S用甚麼進角
               那麼1800KV的電機用甚麼齒?  斜齒還是直齒好?             小弟先謝過                                               小

网友A:
首先你要理解什么是进角
磁片经过线圈的过程中,在刚刚经过某个角度时开始发力,转动一定角度后停止发力,这个角度差就是进角
开始发力时力量最强,效率最高,当磁片远离线圈后,力量逐渐减弱,效率降低
理解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进角越大发力时间越长,但是效率会下降
所以你问扭力的话肯定是大进角扭力大

选什么进角跟3S 6S没关系,要省电就小进角,要暴力就大进角,平衡就中进角
个人觉得现在的电机9槽6磁片密度够大了,小进角就可以。玩具有刷马达是3槽2磁片,需要的进角就比较大。
你可能就又发现一个规律,槽数和磁片比例是恒定3:2的,至于为什么就要自己慢慢思考了

第二个问题,1800KV配什么齿,这个因人而异,直齿11-14T,斜齿9T-12T,越小越省电,扭力越足,越大暴发力越强,但是耐力变弱

直齿还是斜齿的问题,斜齿噪音低一些,但是对马达有个轴向的压力,这样对电机轴承损伤较大
个人觉得直齿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理解什么是进角
磁片经过线圈的过程中,在刚刚经过某个角度时开始发力,转动一定角度后停止发力, ...

謝謝高手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