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坦克毒,新手携第二辆坦克,M1A2前来报道

楼主(2013-01-16):
和113虎式一样,1:72的,只能遥控前后,转弯和原地打转。细节丰富,可以当静态模型。各位大侠,要怎么改啊,不奢求打炮弹和冒烟,只要炮塔能转动,炮管抬点头,装上减震和启动声音就好。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A:
你说的要求,一个都做不到!

网友A:
我都说了不如300+买个HL的虎一!
改造的价格比原车贵4倍以上!

网友:
1:72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要求,一个都做不到!

这两个好像都是香港品牌,外观很不错,才买的,不知道国产货细节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说了不如300+买个HL的虎一!
改造的价格比原车贵4倍以上!

下次一定搞个大家伙

网友:
这是1:56的收藏家的M1,要改很难,随便玩玩算了,静态摆或给小孩子不错。

网友:
遥控器都比车大。。。。

网友:
感觉这货就是个玩具么。

网友:
太小了,没感觉啊.........至少应该搞35比例吧

网友:
要改就自己做电子设备尽量最小化,估计很难

网友B:
收藏家的 怎么样啊

网友C:
1:72的虎我改了避震,其他还没有改放在一边,避震效果还行(看起来不美观还没有做美化),有测试视频,不懂上传。~~问下楼主,那个大点的坦克哪里买的?多少钱?

网友:
除咯音效都没问题,小比例坦克改起来就是波箱不好改,其他都有小化的

网友D:
M1哪儿买的噢,TB上没看到有喃

网友:
同求,小的M1A2哪有卖啊,只入了一只虎式

网友E:
另外比例准确吗?同是72,为什么虎式小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家的 怎么样啊

和静态的一样完美,动力装3节7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2的虎我改了避震,其他还没有改放在一边,避震效果还行(看起来不美观还没有做美化),有测试视 ...

在商场买的,二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M1哪儿买的噢,TB上没看到有喃

在商场买的,二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比例准确吗?同是72,为什么虎式小这么多

在商场买的,二百多,好像是1:56,盒子在车库。

网友:
这个比例下细节不错了,外形也基本准确。要改设备难度有点大

网友:
虽然我是新手...但是感觉...不是很可能...

网友:
改1/72的我有种想法,因为车体小,重量轻

动力用两个9G舵机(分离限位器),分别接左右个摇杆,
一起前推就前进,一起后拉就后退,还能信地回转,也可以把舵机电路板接到你原车电机上..
炮塔转向也用个舵机,
5通道还能控制下灯光,或者控制坦克某附件,比如扫雷铲的升降...
6通道就接电池吧
这样一套6通控,4个舵机就能满足了,
改完就是比例控,原车的开关控不好玩,

至于声音嘛...有点难,声组件装不进去,

其实一辆1/16的话改造空间就大的很了

网友(2013-02-18):
好精致的小车。

网友(2013-03-31):
还是等田宫的吧

网友:
来段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