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X5云台静态和室内飞行测试

楼主(2013-01-16):
终于抢到了鹰眼X5,因为近期环境阴霾,加上年底公务繁忙,一直没有机会做室外测试,不过还是按奈不住好奇心,只好在家中测试,测试视频大家请看。

对于云台的一些体会如下:
1、增稳速度非常快,横滚和俯仰补偿迅速准确,视频前一段大家可以看出,我通过对俯仰和横滚的变速晃动,云台基本保持平行,速度很快。
2、天气寒冷的话,云台需要“预热”30秒,如果上电直接开始晃,云台可能会跑偏,没关系,等个20-30秒左右,做一下一键水平校准,就100%可以OK了,简单快速。
3、厂家建议需要硬连接,我一开始没太在意,依然使用AV球的连接方式。后段是室内测试飞行,全程快速打舵,大家可以听听声音,我是一直在剧烈晃动的,画面水平和俯仰补偿效果很好。不过在快速打舵中,会出现自激现象,会出现抖动。可能是云台的灵敏度很高,大动作造成AV球的晃动,然后造成自激现象,这点可能需要后期改进了,如果降低云台感度,怕影响补偿速度,感度太高,可能又会自激,所以要在自激和果冻之间做好平衡了。我的想法是,先将云台采用硬连接在多轴上,然后在相机框内,加装硅胶垫,适合较小的狗3,我预计可以得到果冻和自激的平衡,后期我还会再测试。

总的说来,我对这样的效果的很满意,折腾云台这么长时间,什么RE,什么高速舵机都测试过了,没有满意的,很难不延时,这个云台不会,反应很快。
我先飞一段时间,后期想改进到大一点的云台上,用标准舵机带动5N之类的相机,希望也可以得到较好的效果。

网友:
效果不错 希望单出增稳模块

网友A:
这是对着镜子拍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对着镜子拍的么

花花,是我儿子用手机帮我拍的。

网友:
8错 期待更多精彩视频~

网友:
从哪里能买到?

网友:
横滚会抖动啊,这云台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B:
看过所有国内外鹰眼X5云台的视频, 都有着一个共同点
优点是自稳效果不错, 延迟很少,但原始视频画面总是抖动,必需使用软件再次增稳才能达到平稳效果
如果排除了电机和桨的问题, 不知云台是否有虚位,还是设计上的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所有国内外鹰眼X5云台的视频, 都有着一个共同点
优点是自稳效果不错, 延迟很少,但原始视频画面总是抖 ...

横滚确实会抖,是因为大动作时候,AV球比较软,造成云台整体的晃动,自稳电路很敏感,作出错误反应。其实在一般操作状态,非常好,无任何抖动。厂家建议我改硬链接,估计可以消除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有果冻,后期我再会测试,看看是否可以两全。保留AV球减震的方案是试试把固定在云台上的独立增稳电路摆到机架上,这样AV球的晃动应该不会传递到感应器上,这样我理解应该可以两全,后面再测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滚确实会抖,是因为大动作时候,AV球比较软,造成云台整体的晃动,自稳电路很敏感,作出错误反应。其实 ...

好的,等你测试视频

网友:
那个横滚轴的抖动 其实是自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雨的手不够硬啊,哈哈,我回头试试硬链接,或者把增稳电路板装到机架上试试!

网友:
"自激抖动"原理是否好比用了平宜的咪高峰,当靠近音箱时,回音会不断被放大到耳朵受不了?
不知能否通过软件算法让“自激”消除掉?
因为开发无刷云台控制器的AlexMos好像以经能把“自激”问题解决了
不知是否通过软件算法,还是无刷电机本身就有这方面的优勢

网友:
有自激的可以调整控制器上面的旋钮。它是负责陀螺阻尼的。减小点点。

网友:
对应现象就是就急刹车后的表现。太高就会过冲,震荡。

网友:
玩家测试视频

网友:
东西是不错,可惜没货啊想买也买不到,等有货了一顿疯抢就又没货了,都怪那些搞DIY步进云台的迟迟不出货

网友D:
真的很不错啊

网友E: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F:
这个云台很不错,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