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玉兔钉钉子视频。

楼主(2013-01-16):
今天按其他模友的设置重新设置了一下,下午试飞一键返航和自动降落就出现了钉钉子现象,原来没有。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AyODQ0ODcy/v.swf

网友:
降落太牛了

网友:
超声波不 行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O(∩_∩)O谢谢

网友B:
求设置,我也是玉兔,从来没有成功过一键返航,自动降落啊。在这里先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设置,我也是玉兔,从来没有成功过一键返航,自动降落啊。在这里先感谢了!!!

自动降落只要有定高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返航就必须先要搞好罗盘,保证没有问题,有GPS,就行了。

我也是在兔子群里学会的,其他多看看说明书也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降落只要有定高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返航就必须先要搞好罗盘,保证没有问题,有GPS,就行了。

朋友,我是说基础参数的设置数值啊。(主稳定度,辅助稳定度,动态稳定,主平衡度,辅助平衡,方向稳定,方向锁定,高度锁定,辅助高度,高度稳定)以及GPS参数设置数值(定点回中力度,定点抗风力度,定点动态阻尼)

网友:
钉钉子不好么?没动楼主的意思……是想要钉钉子效果还是不想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