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遥控的比例通道多些

楼主(2013-01-16):
12通以下的遥控哪个比例通道多啊,光开关通道不好用。

楼主:
控油们推荐推荐

网友A:
比如天九除摇杆外两个拨档,三个旋钮,都是比例的

网友B:
我想想啊,T8FG除了摇杆外,开关上面有两个旋钮,左右食指位置有两个拨杆,是比例的,其余都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