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EBAR问题

楼主(2013-01-16):
请教一下,对频后起飞一分钟内飞机很稳定,超过一分钟,十字盘会往一边倾斜,降落放在平地目测,确实偏向一边,排除震动因素会不会是EBAR问题?买回来就是这样,之前没搞懂什么原因,还以为正常现象请大家不吝解答啊!

网友:
不会吧。。。我之前用过 没有碰到。。你问下暴力韩

网友:
如果不飞 一直放着 斜是正常的.正常飞就没事.

网友:
是这样的

楼主:
感谢几位解答
同一块电池,飞一分钟左右就开始偏,重新接电对频又好了,过一分钟就又开始了,不断重复!烦了,刚定个VBAR,换这个再试!

网友:
应该是遥控的中立点有漂移,,你可以用E8的设置卡看看里面的信号中立点,就知道了,,

网友(2014-05-26):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  我目前的解决办法是,插电拔电在插电,这样就正常了,很麻烦.

网友:
插电拔电在插电 好牛逼的手法,感觉像是万金油

网友A(2014-08-18):
有哪位大神知道,Ebar,动了总距杆,尾桨会跟着动,怎么回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哪位大神知道,Ebar,动了总距杆,尾桨会跟着动,怎么回事儿?

那是尾舵对总螺距的补偿 还有对副翼补偿。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只是比你严重。飞新买的450,飞了不到1分钟,只是悬停,离地不到1米,突然向右翻转,就炸机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茫然。很郁闷。都是不听人劝。早知道还买V8。因为我的X5上一直在用V8.没有问题。

网友B(2014-10-23):
我以前飞500也遇到这问题从新对频没事

网友:
你先看看遙控有沒有漂移. 這個很難說的.
你先加大EBAR 上的死區, 加到盡大再看看有沒有同一問題.

网友(2014-12-28):
LZ EBAR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飞500也遇到这问题从新对频没事

你说的是遥控器跟接收从新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