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尾舵机回舵慢的问题。

楼主(2013-01-16):
舵机向一个方向打舵,速度正常,舵量小,回舵正常,向另一个方向打舵时速度正常,舵量大且回舵速度慢,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电机差寿命不多了吧

网友A:
那是陀螺仪的双锁尾模式,你把陀螺仪调到单锁尾模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陀螺仪的双锁尾模式,你把陀螺仪调到单锁尾模式就好了。

请问:我的陀螺仪是EK2-0704A,怎样调成单锁尾模式?
说明书上介绍说是双感度调整模式-机头锁定模式与标准模式。是否楼上所说的双锁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的陀螺仪是EK2-0704A,怎样调成单锁尾模式?
说明书上介绍说是双感度调整模式-机头锁定模式与标 ...

没必要调到单锁尾,双锁效果更好,如果你想试下单锁尾效果,把5通道的舵机线拔掉,就是陀螺仪单独一根线的那个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的陀螺仪是EK2-0704A,怎样调成单锁尾模式?
说明书上介绍说是双感度调整模式-机头锁定模式与标 ...

都是双感度的,角度和角速度
用标准模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