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板如果失控了会怎么样?

楼主(2013-01-17):
MWC飞控板如果失控了会怎么样?   会炸机还是提控回家····有哪位大神试过啊?

网友:
努力让它炸机,提控回家很没面子

网友:
{:1_48等楼主测试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A:
油门默认是最小吧,开调测软件看看,开控解锁后关控试试。。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默认是最小吧,开调测软件看看,开控解锁后关控试试。。注意安全

经过测试,关控以后  JJ仍然保持关控时的状态,得出结论:如果JJ在上升移动中失控,那真是一去不复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关控以后  JJ仍然保持关控时的状态,得出结论:如果JJ在上升移动中失控,那真是一去不复返了

那飞远还真得设置失控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飞远还真得设置失控返航。

你会设置??   知道哪款飞控有吗

网友B:
遥控器本身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啊,我的10C就设成失控后油门为42%(因为机架本身悬停大约需要50%的油门,42%基本上会低俗下降)

然后如果你买的是AIOP的板子,可以刷海盗,5通道设置一下,丢信号自动切到返航或者悬停模式,配合失控油门设置可以达到原地缓降的效果。

不过以上是理论,我飞海盗的时候发现悬停模式比自稳模式需要更大的油门量才能停得住,自稳50%可以悬停时,一切到悬停模式就快速往下掉,油门要加到80%左右才停得住~~~还要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本身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啊,我的10C就设成失控后油门为42%(因为机架本身悬停大约需要50%的油门,42%基 ...

我现在在弄失控返航    预计效果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