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的什么桨,给小弟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吧。。。

楼主(2013-01-17):
今天给一幅新桨做平衡,按照老鸟帖子里说的先调重心靠根部的,我没用贴纸用的电工胶布在桨头缠了一堆胶布后重心终于一至了,然后做静平衡,在另外一个桨的重心处缠了越1MM厚的胶布后两个桨的重量才基本一致,我想问下这桨是不是残次品啊。      顺便个我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点的桨。

大家看缠了多厚的胶布啊

这个是另外一幅调整重心的桨......................这幅将看着都难受哈

网友:
太夸张了,还不如9元木桨

网友:
      这么厚的胶布太恐怖了!你秤一下两个桨的重量会不会相差太大?
其实只要做好动平衡再调好双桨,拿到手上感觉基本和没装大桨的震动大体相当

网友:
这桨。。。。。再烂的B桨也不至于这个样子吧

网友:
老鸟?你跟哪个老鸟学的?

找桨的重心纯属扯淡,你没见过一个桨飞的吧?对面用一个大的螺丝钉配重,只要两边动平衡一样就能飞。

你吧胶布全拆了,用桨平衡器量一下哪边轻,就在哪一边尽量靠外边缠透明胶。别用黑胶布,太重,而且飞的时候容易开。

网友:
我都聽過重心要一樣才好,不是嗎?

网友A:
方法错了

网友:
你做玩静平衡后把胶带裹在这个地方,再做动平衡,然后再加balance的话你的静平衡就又错了。通过静态平衡找到两个桨的CG,就是重心,然后通过加balance改变重心位置,使两个桨的CG在一条线上。然后你做动平衡的时候加的配种就在CG这条线上加。不能加在别的地方。。否则。。又不平衡了

网友:
夸张。。。。我15一副的B桨都不用平衡。。。。

楼主:
难道是我方法错了?

网友B:
做静平衡就够了。
某品牌最近碳桨在洗货,东西吗,一般飞飞还是不错的。淘宝搜吧。。。。

网友:
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桨,开炸时期用木桨炸了对飞机的伤害没那么大慢慢的用好点的,就是小鸡升级到大鸡再到大大鸡。。。。。。。。。。然后到真机了

网友C:
买便宜桨有个诀窍

一次多买几副   挑重量最接近的配对  再配平衡

这样好弄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静平衡就够了。
某品牌最近碳桨在洗货,东西吗,一般飞飞还是不错的。淘宝搜吧。。。。

能给个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便宜桨有个诀窍

一次多买几副   挑重量最接近的配对  再配平衡

对啊 好办法反正桨都是一样的

网友:
如梦方醒哈

网友:
ALZ的玻仟不错

网友:
先找重心调东平衡  再在重心上调静平衡   缠了那么多胶带才能配平  还是黑胶带 ...

网友D:
很久不做平衡了

网友E:
根本不需要重心一致 这个一直是个误导 只要两片桨达到静平衡就可以

网友F:
我想说,连这个都没弄明白………那么就目前水平技术……根本不需要平衡桨,调到没双桨就行。因为随时可能炸鸡,配平桨没意义,那都是高手、精益求精才做得事。我自己也新手,仅仅正飞进退航线,偶尔翻一个。8元木桨飞得上好,根本不配平。

网友G:
这个桨应该在40满好的吧,还要做成这样,可能更加不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