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辣椒介绍得蓝牙模块让vbar连接电脑

楼主(2013-01-17):
看了辣椒得蓝牙模块连接手机, 于是决定实验一下用这个模块连接电脑(用iphone得伤不起)。 在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找到教程, 经过无数次试验就算成功了。 发帖的目的有二, 第一是让那些不会连的人能连上, 第二是我觉得我得这种方法比较麻烦希望有知道更简便方法得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别都闷着自己玩。
PS: 还有得谢谢辣椒提供的教程,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得出来澄清一下mikado并没有说非要用他自己得蓝牙模块, 相反他得网站上还给出了很详细得设置方法以便其他蓝牙模块使用, 他只是说用别的模块会有潜在的风险而已。 我也是看着他的方法试验成功的。

接线图, 辣椒发的是小v, 我在发个大v得吧。

蓝牙版得软件是这个, 不过这里用不到。

随便复制一个图标(usb得蓝牙的都可以)改个名然后右键属性, 如图在目标里最后面可以看到 -u, -b, -s中的任意一个 -u 就代表usb,-b就代表蓝牙, 如果把这个删掉就是自己定义。 我们需要的就是把这个删掉, 只留下最后面得-n。

然后得步骤如下:

1给vbar通电。

2打开电脑上得蓝牙然后添加设备, 注意选择不使用代码进行配对。

3打开事先改好得那个vbar程序图标, 此时会出现蓝牙设备正在尝试连接, 这里一定要注意不要急着去点那个图标而是等待20秒之后等他再次出现时再点(至于为什么要等一会具体原因不明)。

4这时会出现需要输入密码得那个框框, 输入1234 。

5输入完密码点击下一步等待一会就会发现vbar与电脑已经连接成功。 如果连接成功就跳过第六步。

6如果没有连接成功就要把端口改成和添加得蓝牙设备一样得, 右键属性刚添加得蓝牙设备可以看到, 以我得为例是COM3, 然后回来程序里点击左上角那个蓝色得插头图标把端口改成和设备得一样。

7退出程序后删掉刚才添加得设备。 (不知道为什么貌似每次连接都要删了重新添加才能够连上, 这也是我觉得特别麻烦的地方。)

楼主:
由于我的电脑是Mac的, 顺便说一下在mac下得三种情况。
第一是直接在mac下运行那个蓝牙得程序就会crash, 目前没查到解决得办法所以放弃这种方法。

第二种直接运行windows得安装蓝牙驱动得方法在这里(没有亲自试验过)http://bbs.weiphone.com/read-htm-tid-3615963.html

第三种parallel 下运行windows得安装蓝牙驱动得方法在这里(我自己用的方法)

网友:
话说。。顶一下Parallel。。各种性能比VM好多了。。

网友:
留着备用,我的东西还在路上。

网友:
蓝牙调机确实方便,电脑都不用开。。

网友:
用很久了,外场调参挺好的,顶楼主

网友(2013-06-01):
按你说的一步一步来还真成功了,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2022-10-30):
世间有轮回,当年你参考我的帖子连电脑。
我现在用apple,搜索到你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