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马7004上8车动力

楼主(2013-01-17):
只双马7004开始改双40a双2040没有效果,这次装套大脚车80a电调3650平跑电机

网友A:
不是要用专门的防水电机

网友B:
  顶你个肺!AV博士!!!!!!

网友:
姿态非常好,速度也像真

网友C:
速度好慢。上的是2S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好慢。上的是2S锂电?

3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3S.。。

是3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你个肺!AV博士!!!!!!

**你校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用专门的防水电机

是车用的

网友:
大马拉小车,船壳是难点

网友E:
电池大点都不怕

网友:
始终都是船壳最难搞

网友F:
兄弟。船速度还没上去哦。 声音由村头去到村尾都听到。  胶桨还没跑断还没到60KM啊。  其实用个外转2221   跑3S都比你快。
这船特点是船不宽。不高。风阻水阻都小。跑3S应该可以去到72KM  。 要偷轻。尽量轻。 要全船起滑 。只有船后的5份1到水跑就可以了。换CNC金属桨。用好点的轴系。电机再前电池在后。配好重心。就能飞快地跑。
以下这油艇只是用一个2221  KV 3700外转电机跑3S5400MA  30C电池。  你看速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船速度还没上去哦。 声音由村头去到村尾都听到。  胶桨还没跑断还没到60KM啊。  其实用个外转2221    ...

多谢虾哥指导一定要改进

网友G:
这么长时间跑下来电池不热么,我的自组锂电加了水冷都热啊。

网友(2013-05-14):
电池热的话一定要处理。严重影响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长时间跑下来电池不热么,我的自组锂电加了水冷都热啊。

电池也加水冷?怎么加?
电池是从内部热的,且都是PVC层叠的,这PVC绝热,热很难快速散出来,如果电池外面热,里面起码是5倍的热,你外面就算用水泡着也不行,散出来的热只有5分之1,最好就是降低电池,或选用放电大c的电池,不然发热电池报废很快

网友:
慢啊,,,3s的mono1跑2s都比你快多了

网友H:
给你提供几点建议!首先船底的坑要补平,再者舵换长一点的。水冷用舵系的洪水!你的万向结该换了,如果你希望它能用的久一点就改个联轴器吧!
    另外我也改过一条7004!视频在优酷里,用户名是zhengwu100。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视频标题叫   双马7004改造2   动力配置如下,银燕3650  3300kv   125A电调    438桨   ACE格式5300毫安2S30C放电    虾哥轴系舵系

网友:
声音好似黄牛,速度好似蜗牛

网友(2013-12-20):
很好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给你提供几点建议!首先船底的坑要补平,再者舵换长一点的。水冷用舵系的洪水!你的万向结该换了,如果你希 ...

填平有什么意思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兄弟。船速度还没上去哦。 声音由村头去到村尾都听到。  胶桨还没跑断还没到60KM啊。  其实用个外转2221    ...

虾歌前辈,能不能把这个配置详细的发给我,参考参考,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虾歌前辈,能不能把这个配置详细的发给我,参考参考,多谢

兄弟你是要模仿。不是要参考。 模仿是没用的。只有调试是有用的。可以用不同的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