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图大家看看这个是怎么传动的

楼主(2013-01-17):
我看就是一根张紧的钢丝,但是就不知道这样的机构怎么做到有精度无回差

网友:
这样设计是免清理自动掉屑吗,没见过另类。

网友:
难道有光栅尺当闭环?

楼主:
没有光栅尺,是很简单的机械结构,只是钢线拉紧,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到精度,能达到什么样的精度,如果代换,用同步带是否可行

网友:
我3轴都向下有力分量,我 猜是靠重量来消回差的

网友:
新颖,看不懂,

楼主:
......我想照着这个画个图,在研究机构呢

网友:
应该是雕刻泡沫模型的东西,,估计要求不高。。。因为机架也很单薄

网友:
钢丝是一整根的,中间没有链条或者丝杆这类机构的活动间隙,当然也就没了这种结构回差。但是也不可避免温度变化和拉伸力导致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量或许在这机子里不值得考虑。得承认这是一种不错的巧妙设计。同步齿带的延伸率应该比钢丝大很多吧

楼主:
钢丝。。。不会打滑吗

网友:
见稳定平台就用过钢丝绳,一头固定一头可调收紧,钢丝绳在轮上绕两道,根据收紧力度可以调节传动力的大小,如果过载大了应该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这个结构看着好舒服,看了又看,

网友:
用钢丝传动是可以做到没有会差的。
与丝杆相比精度会差。
丝杆转动一周,螺母移动一个螺距。
钢丝传动马达转动一周,被传动体移动,马达上的钢丝轮的周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丝。。。不会打滑吗

可以做到不打滑。把钢丝两头固定到马达轮上。

楼主:
爬了一下文,居然发现钢丝绳传动是可以做到0回差高精度的高精尖技术。。。。。。

网友:
路过,必须的顶一下。

网友:
这个有高人给讲解讲解。

网友:
现在很多精密的测量仪(高度计),就是用钢丝传动的,我去给你找下图发来

网友:
像这种机器里面也是钢丝传动的,也好精密的我们公司测0.002MM的工件 ,就用它测的,也不知是咋测量那么准的,高科技,日本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