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螺距尺

楼主(2013-01-17):
直升机已进入无副翼的时代,调整螺距基本不用再去看平衡杆。螺距尺从几块到几百都有,普通到电子的。玩飞机已远远超过抽烟喝酒打麻将的程度。从小就爱发明一些小的玩应。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螺距尺。

第一个是我以前用的玩450,下面这两个是最近买700 800才买的。先说一下用法,几乎和现在电子的没什么区别,5元的塑料尺,上面加了一个摄影器材里的水平管。先是找一个水平的桌面,直接把尺子桌上一卡。然后直机放在桌面上。卡到需要调整的大桨上,选择刻度。用控调整使气泡回到中点就是相应螺距了。用了很多年。最早的450无副翼里面的调螺距的小铁棍从来没用过。
第二第三个本来是用700上的,后来发现把原先的夹块去掉,加了一个黄色的小海绵(并在中间位置开了个>口)。

800正好能用。昨晚半夜12点终于把我的800调完。飞了一下。

网友A:
水平是以飞机为标准的,但是很难让飞机水平吧?

网友:
你搞错了吧?水平不是以飞机和桌面为准的。应该是以主轴的垂直面为准。。现在飞机一般都是微微前倾的,所以不能这样弄中立点,有偏差的

网友:
这个肯定会有误差的~~ 不过也能用就是了~~ 还是买个电子的在电机上归零再测吧!

网友B:
好设计没必要用水平管,在螺距尺上粘张硬点的卡纸,标上刻度,粘根棉线,下面粘上个重点的小球,效果更好

网友:
现在穷人都开始玩800了  那我们这些还在玩450的算撒???

网友:
我也何尝不想当个飞得起800的穷人。。最好还有穷人适合的法拉利可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是以飞机为标准的,但是很难让飞机水平吧?

可以机身底板找水平。800是用的电机找水平。在实际使用中,气泡不是绝对在中间的。都是以机身的某个部位作基准。比如在我的800上以电机作基准时,气泡正好在左侧刻度线上。所以调整时都已左侧刻度线为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设计没必要用水平管,在螺距尺上粘张硬点的卡纸,标上刻度,粘根棉线,下面粘上个重点的小球,效 ...

已经是比较简洁的方法了。用棉线显得不高档,水平管很便宜了上海摄影器材商店1元一个。估计成本就1毛不到。

网友C:
在床底找到的初入模时买的,回想当初这个怎能用呢?现今无把的 这个就很好用了,大小通吃

网友D:
发明的东西很好,但是建议楼主都玩800了,也不差买一个电子螺距尺,用处很多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床底找到的初入模时买的,回想当初这个怎能用呢?现今无把的 这个就很好用了,大小通吃

...

还是你牛,我以前见过一个喜路宝的

是我的空机带的,跟图中第一个很像,长条形的就是有点大20多厘米,95年的时候只是拿着当格尺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明的东西很好,但是建议楼主都玩800了,也不差买一个电子螺距尺,用处很多的,呵呵

本来是要买的,当地模友非说要送一个200多的。一直没送来。心急就这么用了。没什么不好的。用眼睛看误差也就0.1毫米,前几天装十字盘水平器没买,用眼睛看的。工具回来测了一下就6通道舵机低了一点,一张A4纸的厚度。还有就是球头钳一直没买过,尤其是大飞机,上球头钳非常容易损毁球头扣。也给炸鸡埋下了隐患。一直是用手直接上的,装机一般球头扣只上一次。一步到位。

网友:
真是高手,佩服,哈哈

网友E:
我现在都改用带水平仪的手机了(iphone或者windows phone)。当然,只适用于大一点的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都改用带水平仪的手机了(iphone或者windows phone)。当然,只适用于大一点的鸡鸡

要不说是穷人的螺距尺呢,光外壳就200多,加手机5000 真的买不起啊,拥有iphone是我的梦想。现在还用着联想的糟烂手机呢。真的比不了暑假去杭州个个掏出来都是4s。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生态。。呵呵

没人顶自己顶顶吧

网友:
我是把鞋柜台面作为基准,让主轴与门平行螺距尺与台面平行为零度,这样调螺距就地取材低成本非常准

网友:
学习、再看看这些穷的机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是要买的,当地模友非说要送一个200多的。一直没送来。心急就这么用了。没什么不好的。用眼睛看误差也 ...

赞同,,我也没买过什么工具,,就买个螺距尺还是最近买配件时顺便买的

网友:
支撑一切创意!

网友G:
   这办法 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办法 改天试试

就水平管不好买,可以网上看看。自己已经用了2年了

网友:
楼主穷人,谁信

网友:
有创意哈,赞一个

网友H:
海山都上800了,看来我的450也没必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海山都上800了,看来我的450也没必要换了

小裴啊,我听千红说的要么450 要么飞700,其它都是过度。就买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7968&extra=page%3D1

网友:
顶一个,顶两个

网友(2013-02-24):
玩800了,也不差买一个电子螺距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你牛,我以前见过一个喜路宝的

是我的空机带的,跟图中第一个很像,长条形的就是有点大20多厘米 ...

你这 JJ  像是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