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的电池问题

楼主(2013-01-17):
我的NAZA不知为什么用3S3000MA
电池
飞得很稳,换4000MA的就好像飞起来不受控制的,各位大侠谁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重量影响重心,影响起飞时候的螺旋桨转速等。要重新调感度,一般来说是加大。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我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D:
我就是以大电池为准调的,好像这样大小电池就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