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了鸽子,无动力目前考虑使用1kw台达伺服做动力,求指点!

楼主(2013-01-17):
原计划无动力使用2kw伺服套,定了1月多,被放了鸽子,现在打算使用1kw台达伺服做动力,原计划的2kw富士伺服+无刷电器控制器(注:只有正反转,调速,停机功能)

网友A:
1kw的扭矩大概3nm左右吧,攻丝,M6的大概需要3.7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w的扭矩大概3nm左右吧,攻丝,M6的大概需要3.7nm

现在只要mach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做主轴就成,攻丝那是我目前不切实际的想法,扭矩不够可以同步带增扭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H3支持,我试过,设置成脉冲模式

谢谢,那我就着手去弄伺服,非常佩服你啊,你为国内基础制造打了一根地基,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有机会去你那里参观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但是mach3输出频率不高,请酌情调整电机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

我的mach板,是简易版的,杭州几十块的东西,接不了变频主轴,估计也接不了伺服主轴吧,我打算换一块接口板,不知道哪里的好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H3支持,我试过,设置成脉冲模式

我想把华飞BF25V改成数控,用什么主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板自己做吧,没有好的
一般来说,市售的都不用类似6N137之类的高速光藕的
再说

你是行家,觉得很容易,而我对电控几乎不懂啊,无从下手

网友:
还是弄个正经控制系统吧

网友:
无刷电器控制器是1300R   是什么东西啊  能否详细介绍介绍

网友:
1kw台达伺服和台达驱动器多少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