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TX-100不能实时输出啊?那怎么用啊?

楼主(2013-01-17):
盲拍?那不等于瞎拍嘛,咋搞咋搞,本来已经准备用它的。

网友:
大概办法好像是降低码流后才有实时输出,之前看过的帖子

网友:
高清拍摄好像是不能实时输出。

网友A(2013-03-15):
在云台下面贴个小单板机摄像头  用80几度左右视角的镜头   大致和TX100视角一样    就可以了

视频的话没问题    拍照还是不行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云台下面贴个小单板机摄像头  用80几度左右视角的镜头   大致和TX100视角一样    就可以了

视频的 ...

拍照怎么会不行呢?是没有快门机构吗?

我自己用9克舵机给TX100做了个遥控快门,拍照很方便,不必外加摄像头就直接把TX100的视频输出接到图传上即可。甚至在摄像的过程中也可随时按快门拍下照片(不过摄像中拍下的照片画质较差,且只有300万像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