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7045铣床的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17):
想上7045铣床但有问题请教下论坛的兄弟,7045的重量有300多公斤,能不能在楼上玩的,是商品房,机床还是大点好用啊,就是这个重量有点重,到时旁边还有一小车估计400斤。如果都靠墙放行不,墙那里横竖都有梁的,不知能不能受的了。还有论坛有多少兄弟是在商品楼里玩7045的,麻烦指点下。

网友:
这点儿重量不算什么,噪音才是第一大问题。

网友:
我的zx25重量有280KG呢,很结实的身板,不过我是农村滴,介个承重飘过了。。

网友:
找到主梁,,找几根大号槽钢垫底。。。再重也可以放。。

网友:
用橡胶板垫机可以减噪音

网友:
25lv小铣床和180小车,一台3524雕刻机的飘过。。。不行来px32,家用绝对够了。你买了铣床,算算配件的重量啊,算算柜子,钢料的重量啊,震动起来,楼板负载不负载的了真不好说啊,这种jj一般是在一些小的机修店里看到的,1楼啊。

网友:
7045好像都是380v电压的,楼主怎么转电压的呀?请教

网友:
有220伏的,用变频控制380伏的感觉麻烦些。我的到了两月还没开箱…不过没上楼的负担

网友:
楼板肯定没问题,怎么上去才是问题。有电梯还好,没电梯完蛋。

楼主:
呵呵,看来上楼只有选择PX32了,只有这款齿轮变速的是最小重量了。

网友:
我是把它拆了几大块上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看来上楼只有选择PX32了,只有这款齿轮变速的是最小重量了。

其实也别太贪大,再大也没法和工厂机器比。
如果就自己玩玩做些个小东西的话,25 ,32我觉得足够了。

楼主:
多谢猴哥,那还是决定上PX32好了。

网友:
不会吧,这么大机器放家里?那是相当庞大,噪音也相当生猛,加工出来的屑也会飞得到处都是,万一还有冷却液更不得了,到最后你都不敢开机

网友:
我有7045噪音不大,鉄削麻烦,难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