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一下饭卡,让排队在我后面的同学都震惊去吧!哈哈!

楼主(2013-01-17):
哈哈,拿这玩意去食堂打饭,简直无敌了!哈哈!

昨天帮同学修了几张饭卡和水卡(都是线圈挂了),

忽然想起网上很多朋友把搭公交的那啥卡装到手机后盖,

然后想装一下B,于是就拿出自己的饭卡,和一圈胶条,

用手机补光灯找了一下芯片位置,然后开膛取出,再自己绕个线圈接上去,

于是这东西便诞生了!哈哈

不过就怕饭堂那边说我伪造,因为这不是“饭卡”……

要我有那么强大,“伪造“一下饭卡就能把那服务端的数据黑掉,

然后免费吃饭,有这本事我也不用在这读书了……

楼主:
额…手机传不了图?已经了添加附件的啊!…傍晚再传图吧…见谅

网友A:
线圈圈数有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圈数有要求么

这线圈就是用来切割磁感线的,产生电流,如果你重绕的面积跟原来的差不多,一般绕五六匝就OK了,如果面积比原来的小的话,就要多绕点

网友:
同学,借个胶带来用用

网友B:
比我做的好看多了,前两年我把线圈粘在手机充值卡上,也火了一把,呵呵

网友B:
留意线圈匝数和导线横截面积,对能否正常识别你的杰作影响很大。我当时直接找管理员老师重新注册过才能用

网友:
我以前有听过 用微波炉加热饭卡,时间不要太长,里面有可能会变出点钱来....多少就看运气...

网友:
具体的就不懂了。。。

网友:
大概3年前还在上学,就把食堂的饭卡给改到N73照相机盖子上了,不过比较郁闷的是当时只能手绕线圈,效果不是很理想

现在知道了最好的办法:这种卡有的是注塑的有的是两面粘贴的,注塑的用丙酮直接溶解塑料卡片,取出完整的线圈和芯片,然后再进行改装。粘贴的用热风枪吹开即可取出。

网友:
来 给我试试 看看性能

网友:
饭卡达人啊,楼主发到微博会火

网友:
买把仿真 木 仓 装上去那才叫炫!你可以跟后面的同学说“看到没有,读卡器也是怕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