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飞行时间

楼主(2013-01-17):
哪位大神 提供一下phantom实际总共的飞行时间呀?真的像官网说的10-15分钟么

网友A:
同求解,但是估计和风火轮差不多吧,都是2212的电机,飞个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解,但是估计和风火轮差不多吧,都是2212的电机,飞个10分钟

但是不是机身轻么 听说能到2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不是机身轻么 听说能到20分钟?

电池就2200mah,差不多也就10分钟吧。20分钟估计是飞悬停。。

网友B:
今天-3度室外飞,10分钟,天气暖和了,应该能达到官方数据的

网友:
这个需要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3度室外飞,10分钟,天气暖和了,应该能达到官方数据的

无负重?是不是可以加个电量报警,取消自带的1-2级报警?

网友:
差不多10分鐘~~~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换别的电池

网友:
可以换别的电池,但要注意电池的尺寸,有的电池可能放不进去。
空机630g,电池170g,整机800。带gopro的话飞行时间有8到10分钟。

网友:
可以换别的电池,但要注意电池的尺寸,有的电池可能放不进去。
空机630g,电池170g,整机800。带gopro的话飞行时间有8到10分钟,

飞到电池几伏节止,能飞到8-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