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了个剧,蝎子3226电机轴淘宝没得卖,于是我自己打造。。。

楼主(2013-01-17):
修机时发现电机出轴可以左右晃动,于是俺认为肯定是轴承坏了。。。。

然后把电机拆了。发现轴承的确坏了,悲剧的是轴承把轴都磨了一圈。。。上淘宝,发现3226的电机轴还木有卖啊!~~~难道俺的500暴力小心脏就这么挂了吗??

NO ! NO!   NO!!~~

我决定自己打造。。。(第二个图片第一行字是:被轴承磨出的口,第二行:原来的卡簧缺口)

一量,直径是5mm。。。SO EASY~~~。。。。于是我立马加工。。。发个图让大家看看,猜猜我是用啥做的?呵呵。。。

网友:
高手啊,怎么做的

网友:
其实 3026  不错了

网友A:
450的主轴截一段就ok

网友:
蝎子的500级别马达就这德行。。

网友B:
想问问,3226的螺丝是M3还是M4啊?
看官网是M4的,怎么装电机座上?扩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变成少将了。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的主轴截一段就ok

真聪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3226的螺丝是M3还是M4啊?
看官网是M4的,怎么装电机座上?扩孔?

3吧。

网友:
3226的螺丝是M4

网友:
3226的电机轴沒錢就沒得賣....想要多小也有

网友D:
450主轴太软了,几下就磨坏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E:
是我的话就会用模具的顶针来加工  强度一级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主轴太软了,几下就磨坏了,

谢谢牛哥的指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A:
450的主轴截一段就ok

不行的,硬度不够

网友:
请教一下电机轴如何从电机后座上拆下来?我的电机车从前轴承处断了,敲了半天没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行的,硬度不够

没,凑先用了了,木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行的,硬度不够

凑合先用着了。有卖再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我的话就会用模具的顶针来加工  强度一级棒

这个对头,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