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m的轴,如何车制呀?

楼主(2013-01-17):
210的小床,对中心高没问题。

用普通外圆刀,要车一根2.5mm的轴。需要长度100mm。

材料是A3,直径5mm,未淬。

前夹后顶。

但不管多小心,少吃刀,少进给,还是会搞成纺锤形的大肚子。

求神坛神人给个好办法!

先谢过了。

网友A:
10MM可以不顶吧,试试。

网友B:
先车细一些,再用动力磨吧,这个太细的会让刀的,
还有个办法,用通孔车一段拉一段出来,最后用锉刀和砂纸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

没条件呀……

我想应该能车的,只是技巧没掌握。需要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M可以不顶吧,试试。

不顶?

让刀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车细一些,再用动力磨吧,这个太细的会让刀的,
还有个办法,用通孔车一段拉一段出来,最后用锉刀和砂纸 ...

动力磨的话,只有想办法把角磨机挂刀架上了。

之前没搞过,所以没合适的夹具。估计动作不小。

后面的办法,接刀有点难控制。不过可以试试看。

谢谢啦。

其它还有没有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力磨的话,只有想办法把角磨机挂刀架上了。

之前没搞过,所以没合适的夹具。估计动作不小。

用小的钟表车床车,用跟刀架或中心架
那个接刀多练习一下

网友:
磨!找个报废的光驱软驱什么里面卸下一个来

网友:
首先用顶尖顶就是错的,下来就是刀尖大了

网友:
楼主家有角磨机没?前几天我做超小号活顶,车了根类似的轴,不过没你的细。开始用动力刀磨,因为材料是不锈钢,失败,后来就磨了根白钢刀车的,最大直径5MM,最小3,长度35。与其说车,不如说磨,一刀下去也就0.1个毫米。开始用角磨机去年多余的料,细加工就是车刀。

网友:
找一些孩子的旧玩具上的齿轮轴啊什么的拆一根,有的轴正好是2.5的,太长了弄短就很简单了吧。

网友D:
找根直径2.5毫米的钻头,切10毫米尾巴下来,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

网友B:
晕的才10毫米啊,那随便车就可以了,我以为10厘米长呢

网友E:
2.5的模具顶针,100长不要1块钱,楼主可以变通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的才10毫米啊,那随便车就可以了,我以为10厘米长呢

哈哈……写错了,是10厘米……1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的模具顶针,100长不要1块钱,楼主可以变通一下的。

是呀……买与做,是个选择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根直径2.5毫米的钻头,切10毫米尾巴下来,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

我写错了……笔误。

网友:
用中心架

网友:
感觉不可能,呵呵

网友:
这个不可以有!!!!!!!!!!!!!

网友:
呵呵,是我看错了,抱歉

网友:
如果是100MM长,直径2.5MM,普通车床基本没戏。普通外圆磨床都很难。要用无心磨床。还是找现成的替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小的钟表车床车,用跟刀架或中心架
那个接刀多练习一下

搞定。

先上了跟刀架。本想粗一刀再精一刀,结果效果不好。

然后用接刀办法,一厘米一厘米地接。还是不行。

结论就是材质太软了。

再然后,只有换材料,上了根3mm的工具钢,还是用接刀,终于搞定。

遗憾的是表面粗糙度不太好。最后是用120号、800号等砂纸打磨了下。

回过头来看,这个就不应该用车床来做。应该直接就用2.5的棒料,精压,淬火,电镀。

感谢您和其它楼上的兄弟们热心帮助!